求晶振的测量方法

楼主(2013-10-28):
看了刘坚强的自学主板维修,刚好手上也有块坏的主板 测了下晶振  两边压值  基本上没有电压差。一边是1。299,一边是1。305 只差了0。006V 压值 这个晶振是不是可以判定是坏的。

网友A:
用示波器测  别看刘坚强了 没啥用处

网友:
用波波神器,看波形。万能表只能量电压,不行滴

网友:
怀疑就找个换下看看。不是就知道到底坏不坏了。要么表不准,要么没压差

网友:
刘建强的教得还是很好的我正在看。楼主用示波器吧。

网友:
显波器1111111111

网友:
你是测什么芯片组,什么 型号的晶振电压,不一样芯片组 不一样晶振电压不一样的。

网友:
坚强哥一是过去。应该不对,怀疑就换掉不就知道了

网友:
Rngon -4 严禁灌水

网友:
刘老大还是不错的,修台式机还好了啦

网友:
要是没有示波器改如何测量?

网友:
得用神器  示波器   万用表不准确

网友:
用示波器,怀疑有问题就换。

网友:
买个示波器吧 现在价格不是很贵

网友:
我觉得没有示波器的情况只能更换一个了……万用表只是简单测试

网友:
基本是偏差不大,可以认为是好的,不过用示波器比较准确

网友:
晶振不是好找吗?换个试试嘛

网友B:
平时在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都是测量电压值,但不一定准确,有的时候电压值是正常的,但频率不一定正常

网友:
坚强哥,我觉得还可以,你更换一个试试。我觉得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时在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都是测量电压值,但不一定准确,有的时候电压值是正常的,但频率不一定正常

压差0。006  没有经验真的好难确定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测  别看刘坚强了 没啥用处

没有基础  又不想花钱   ,这个可以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