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8):
时钟电路边上有个42t的二级管(bat54a)连slp_s3#有3v ,p-vrmgd只有0.48v c-pg时钟被p_vrmgd拉低了电压,拆掉42t c-pg有3.3v电压,求助这p_vrmgd是哪里来的要怎么修?
求助

网友:
你看下8.2K的排阻有没问题

网友:
你看一下8.2k的排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
P_VRMGD这信号是CPU电源管理芯片 发出的电源好信号,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 。

网友:
我是新手,帮顶一下

网友:
华硕的主板不好修哟

网友:
是RTM870时钟芯片吗

网友:
华硕坏好多都是小零件。

网友:
哎,这样的问题,在我们哪儿都修不出来。

网友:
新手过来学习一下。盼高手出来解答。

网友:
三极管的B极来自CPU电源管理芯片的PG,E极来自slp_s3#,C极到时钟芯片作为开启信号,正常电压3.3V左右

网友:
这个可以说是 这块板的通病 了,这个点位图跟这块板几乎完全一样

网友:
楼主你能说的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