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Z 各电压正常 CPU核心正常 不跑码

楼主(2013-10-28):
板子是AMD芯片组 搭配的是AMDCPU     板子电感1.2  1.5  1.05  1.8V 都正常  开机触发后电流0.48 然后跳到1.01A 就不动了  请大家指点一下思路~~

网友:
我也有一台,开机电流到1.7几,好像是不过内存,刚拿来是不显示,用风枪加热北桥可以显示,用回焊台加热后不显示,

网友:
有可能要换一个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