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闪就黑,高压板换过

楼主(2013-10-28):
高压一体板淘宝上买了个还是跟原来一样故障,一闪就黑,4灯管用4灯高压板点了正常,没思路了。会不会买来的也是坏的?

网友:
很明显还是灯管的问题,通用高压板检测肯定没有原装的严格

网友:
看不明白,都明明写着四灯高压板接四灯 正常了,你现在接哪不正常呢?

网友:
电源功率不够,不带载

网友:
12V滤波电容。

网友:
检查灯管组件吧,灯管应该出问题了

网友:
我用原来的屏,原来的驱动板,买来的高压电源一体板,灯管插通用板是能正常点亮的

网友:
看来买来的板也是坏了哎

网友:
这个应该是灯管坏了。。不行把4灯给改成2灯

网友:
不会有那么高的中奖率哦??

网友:
12v滤波电容

网友:
看来还是灯管问题,把疑似故障灯管插其他四灯显示器高压板上也是亮一下就黑,那为啥插通用板就正常?

网友:
我看不懂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哥来告诉你 ,因为有的高压条电流反馈它只是取俩根灯管的反馈电流 如果这俩根是好的 那么它就不会亮一下灭 而我们显示器有的很多取的是四组反馈 所以检测到有一根有问题 它就会关闭输出  亮一下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来告诉你 ,因为有的高压条电流反馈它只是取俩根灯管的反馈电流 如果这俩根是好的 那么它就不会亮一下灭 ...

还有通用的没做保护电路 所以不会灭

网友:
灯管有问题也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灯管的问题比较多,要不检查灯管,要不换不检测灯管的高压板。

网友:
通用的也有保护的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 直接改了通用高压

网友:
去、高压保护

网友:
你这种情况就是灯管的问题看看是不是虚汗了

网友:
灯管要用单灯高压板测电流才能看出好坏

网友:
用单灯高压板测测灯管看看灯管是否好坏

网友:
先测一下ADJ有没有电压吧,我碰到一现代Z191的19寸宽屏液晶显示器刚开电也是显一下就黑,以为是电源5V12V淲波电容坏了引起电源输出功率底,换了全部淲波无果,后来测高压板开启电压ADJ发现不正常,接近0V,一般高压板正常开启电压为高电平接近5V.一路查ADJ到驱动板,发觉每次重新开电ADJ都是在几秒钟内有高电平,之后一直低电平.本以为是待机了,接上主机开机显一下就黑之后拿手电筒从屏幕45度角照射发现屏幕根本没有显影.由止判断不是待机而是驱动芯片损坏,果断上淘宝18元淘一二手驱动板换上解决问题,换驱动板是为了省事.估计单买个芯片也要个10块8块的.

网友:
你先用你买来的板子外接灯管试一下  看看是不是板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