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7188 型号AL770 液晶17显示器黑屏维修

楼主(2013-10-28):
今天接修同行一个17显示器开机黑屏指示灯一亮一亮,拆机后发现一个16V/470的电容鼓了,更换,看其他电容都正常,外接组灯管,接上信号线灯管能正常开机也亮,(之前把屏先去了),感觉应该正常了,把显示器重新按装上开机发现故障一样,静下心来思考一下,不按屏的时候灯管正常可以发光,但是如果接下屏的话不亮,按这个思路思考一定是电源代负载能力差所至,(之前量电压5V是正常的,)把所有的电容更换,开机正常。在这里我想表达的是外表不鼓包的电容不一定容量就够,总结点经验吧

网友A:
修好了没有?高压板坏了吧

网友:
那只能说明电容失容了加负载就开不了不加就可以这个我经常修到

网友:
看看给屏供电电压正常吗

网友:
当然修好了交用户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没有?高压板坏了吧

修好了,高压一体板电容全换了

网友:
把所有的电容换了就OK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