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雅HP650D6 用一段时间会蓝屏 程序 有时候错误

楼主(2013-10-28):
优雅HP650D6 用一段时间会蓝屏
蓝屏

网友:
重装系统,如果还会出现,那就是硬盘要换了。

网友:
重装系统如果还出现那就是硬盘问题了

网友:
硬盘内存换了搞,这种问题耗时间得很

网友:
先换个内存看看,,检测下硬盘看看有坏道没有

网友:
蓝屏代码是什么?

网友:
说的详细一些。蓝屏什么代码

网友:
蓝屏代码?没代码就不能瞎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