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没有PCI的主板 怎么看代码?

楼主(2013-10-28):
现在很多主板都没有PCI插槽了

传统的PCI检测卡不能用了

请问高手们都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
我是插个喇叭,再去掉内存,听有没有滴滴声音。判断主板有没有工作,供电的话有万用表哦

网友:
用笔记本POST卡接LPC总线

网友:
现在H61的板都没有PCI的了有都是通过芯片转出来的就相当于一个PCI卡一样的,你可以装个喇叭听声音或者是用示波器打数据线的波形

网友:
买笔记本的DEBUGE卡回来修改

网友:
用笔记本post卡接lpc总线

网友:
学习中。。。好像没有PCIE的诊断卡

网友:
我有PCIE诊断卡  可是很多不支持。

网友:
主板上支持80H端口的只有ISA PCI LPC SPI这几个接口,可以飞线维修,有部分主板是有LPC接口的。

网友:
飞线麻烦。。。。。示波器吧

网友:
我一般是接喇叭,然后测供电

网友:
接喇叭的比较实用,用示波器相对麻烦些,不过直观些。

网友:
期待有这个发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