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硕K42J不显示

楼主(2013-10-28):
华硕K40J,板号好像是K42JR,故障是开机风扇转屏不亮,搜索帖子借鉴了一下经验,发现CPU电压不亮时果然不正常,0.8伏多点,然后换电容,几天后返修,换CPU供电芯片,几天后还是返修,客户还是比较信任小店的,在此感激,给了小弟彻底解决此故障的空间。于是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故障,没有去逐一查各个电压,根据故障现象,只要加热CPU供电附近就会正常,于是这次先加热CPU供电附近,马上正常,但是不到半分钟又会重现故障,CPU供电芯片附近所有的电容及电阻都用尖头烙铁加热都无效,于是·用纸做遮挡,当加热到cpu供电芯片下方的小芯片时,经过10多分钟都没有出现故障,加焊这个小芯片,试机3天从未出现异常,此机修复。

网友:
这款机器CPU座子也爱拖焊还有显卡

网友A:
你这是说的神呢啊,感觉乱乱的,华硕机器集成显卡供电出不来的很多

网友(点评):
这几天比较忙,我也感觉描述的不太清楚啊,加点图片就好了,论坛上还有专门这通病的帖子,CPU供电芯片是RT8856,所说的补焊好了的小芯片就是RT8856旁边的那个

网友B:
楼主说的对。我前天的机器就是这样的。吹吹CPU供电芯片RT8856就会亮机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一吹就亮!

网友C:
昨天才看到一个帖子,说是CPU供电芯片下面的好像是RT8206的第10脚的5K电阻变大了,换小些就好了,如果你的机器用了几天再出现这样的问题,可以换下试下

网友(点评):
恩,有印像,。。。

网友(点评):
嗯,跟客户说了,过十天半月无论故障有没有彻底治好都给我回个话,如果还不行就要细查这部分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昨天才看到一个帖子,说是CPU供电芯片下面的好像是RT8206的第10脚的5K电阻变大了,换小些就好了,如果你的机器 ...

跟客户说了,过十天半月无论修没修彻底都给我回个话,坛子上有说加电容及换RT8856换好的,但这台机器不行,到时候还不行看来就要查这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说的神呢啊,感觉乱乱的,华硕机器集成显卡供电出不来的很多

这两天时间匆忙,写的是有点乱,加点图片就好了,论坛上有这故障专门的帖子可以去看下

网友:
华硕K42JR(JA)系列,我是找了个图纸参考的跟实物有出入,H55芯片组的,AMD独显,CPU供电芯片RT8856。根据论坛上说这板子应该是有通病。由于加温也是维修的一种方法,就偷懒了没有去细查电路。
谢谢大家捧场啊还有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昨天才看到一个帖子,说是CPU供电芯片下面的好像是RT8206的第10脚的5K电阻变大了,换小些就好了,如果你的机器 ...

K42JR的CPU供电芯片不是RT8206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说的神呢啊,感觉乱乱的,华硕机器集成显卡供电出不来的很多

这里并没有纠结电压出不出来,而是通过加温法来缩小故障点的范围

网友:
昨天晚上的回复一个都没传上来啊。。。。。谢谢大家捧场还有评分

网友:
补充一下,H55芯片组,独立显卡

网友:
我那台也是加焊CPU供电芯片

网友:
问题是这台补了两个电容,换了供电芯片RT8856还是返回来了,如果不是顾客信任小店来返修还真以为是换了RT8856修好的,应当引起注意

网友:
我们上次也有太华硕的电脑也是一样的,每次加焊南桥就好了,最后发现也是一个小芯片出来问题但是小芯片找不到就不修了,没有点位没有图纸。。。。

网友:
问题又来了,昨天客户说又出现了这故障,开机连开4、5次才能亮机,看来不是这小芯片虚焊,但问题应该在这小芯片附近而不是在RT8856

网友:
请问楼主有没有解决 ?

网友:
楼主修好后,再麻烦你发表下
……我在此坐等!

网友:
我敢断定,你这个肯定是会返修的,没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D:
求解,RT8206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解,RT8206是什么芯片呢

RT8206待机3、5V芯片,联想Z360上见过,这板上没有。查了华硕K42JR点位图小芯片应该是RT8152,VGFX_CORE电压产生芯片,我想问题就出在他的周围。

网友:
我这有一台K42J,反修回来的,昨天装两根2G内存,冷开机,开不了,开两次或三次就能开机了,而且进系统正常使用没问题,今天就不一样了,装两根2G内存彻底开不了机了,装单根内存2G的,每次都能开机进系统正常使用,单根内存装随便哪一个内存接口都能正常开机的,两个2G同时装上去,就开不了机,开不了机的时候电流1。5A   ,看了网上很多帖子都没能修好,真不知道怎么修了,能修好的大神都是不说话的?

网友:
修炼几台都没稳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对。我前天的机器就是这样的。吹吹CPU供电芯片RT8856就会亮机

那吹了之后能用多久,用不用换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那吹了之后能用多久,用不用换芯片

我换过两个这样的芯片。有一个多星期了。目前没有返修

网友:
那个芯片很容易虚焊的,我也遇到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换过两个这样的芯片。有一个多星期了。目前没有返修

是不是吹一下就好,就必须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吹一下就好,就必须换芯片

也不一定把。我是怕返修。就给换了。另外把他周围的小元件都加焊了一边

网友B:
我的去。有一台今天昨天返修回来啦。还是吹一下就亮。我已经换过RT8856了。看来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的去。有一台今天昨天返修回来啦。还是吹一下就亮。我已经换过RT8856了。看来还有其他问题

做过实验疯抢温度调到150至200度吹RT8856附近,结果不用1分钟故障重现,用纸挡住RT8856及他周围不让吹到,吹他附近的那个小芯片,5分钟不出故障,所以故障应出在这小芯片及附近,加焊过用了不到一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做过实验疯抢温度调到150至200度吹RT8856附近,结果不用1分钟故障重现,用纸挡住RT8856及他周围不让吹到, ...

你指的那个小芯片是他下方的16脚 DJ-CH吗。他两个离得比较远哦

网友G:
楼主机器修好了没 我的现在也是这个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指的那个小芯片是他下方的16脚 DJ-CH吗。他两个离得比较远哦

现在机器还不在我这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楼主机器修好了没 我的现在也是这个状况

现在机器还不在我这,估计客户修的也有点烦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现在机器还不在我这,估计客户修的也有点烦了

是不是加热CPU供电就能亮了 等段时间就完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加热CPU供电就能亮了 等段时间就完蛋了

是啊,你知道这故障病根?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是用手按住 南桥旁边就会亮。放开就不亮。最后还是没有修好

网友:
这个前段时间不是有人发帖子么,是一个电阻变质了,换掉OK

网友H:
请问你机器到现在有没返修,我加焊 了几天后就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你机器到现在有没返修,我加焊 了几天后就返修

机器一直没送来呢,故障还没好。这类故障以后还要注意了,一定要找出故障真凶再交给客户,加焊效果看来不大

网友:
是不是通病呢

网友:
我觉得还是某个小电容性能不良

网友:
手里有一台返修两次了   还是加热cpu供电就亮   不是小芯片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