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在哪里!!联想 sl410k USB口不好用,插上设备USB供电芯片烫死个人!

楼主(2013-10-28):
如题。不插USB设备时测得有5V。但是插了设备(比如)鼠标,鼠标不亮。
最初看到USB口本身是有问题的,就是中间的塑料片没了,里面的针和地线有短路。所以先换了USB口。然后开机还是不好使。因为能进系统,就开机进系统看一下,没有任何反应,但设备管理器里USB HUB那里一堆,感觉南桥没问题。然后很偶然的,在插上设备之后手摸到了一个上面写着  M132 6546b2的芯片,是个八脚的,把我烫的呀!!这个芯片有两个脚分别接在两个USB口的供电端。同一面的另两脚上出3.3V。反方向只有一个脚有5V,是从系统供电那边过来的。现在找不到这个芯片的PDF,所以不知道怎么换。求大师帮个忙!!

补充内容 (2013-11-3 08:35):
USB口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不过解决的方式不同。我换了USB供电芯片,还是不行。然后加了一个USB HUB焊到ESATA接口上飞线过来两个USB口。开机试着应该可以。因为没有密码片,进不了系统。只能试试鼠标能不能亮。

网友:
你没有SL410K的图纸吗  在图纸上看看这个芯片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刚才好像忘了点什么。现在的问题是,1、那个M132 6546b2是个什么东西?USB供电?可是已经有5V了呀?为什么不从场管上直接接过去呢?多这么一个芯片干嘛?2、它发烫,应该是它的问题。可是要怎样代换呢?

网友:
找相同型号的代换就好了。。

网友:
你去找个其他主板上USB口供电的芯片,看下焊盘引脚位置一样吗,一样的话直接换上就可以

网友:
谢谢各位大师!那个芯片我TB了一个。装上了。现在的问题是找不到合适的图纸。不知道U40是个什么东西。那个芯片坏掉了。

网友A:
集显的图纸,希望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的图纸,希望有帮助

谢谢,这个我已经有了。

网友:
换上去的USB接口一样吗?有的形状一样,但方向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