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F2000有线不能上网

楼主(2013-10-28):
今天接到一台机子有线不能上网。驱动都有,看了下网口有根针坏了,换掉了,还是不能上网,又把网卡芯片和网卡隔离芯片都换了还是 不能用,晶振也有电压据我的师兄说晶振正常,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请各位师傅们指教指教................................

网友:
你看一下网卡旁边是不是有个小八脚的芯片  和MOS管差不多

网友:
   IP   芯片八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是它坏了吗?怎么代换呢?

既然有  就说明是软网卡  进BIOS  看一下网卡的MAC地址 是否出错

网友:
坏的是那1236根针脚吗?是的话顺的连接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