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CPU集显供电 是用什么开启的。

楼主(2013-10-28):
MAX17028的EN,GFXVR_EN图纸上是连到CPU.但是R437 R464都没装。 pr115 pr116也没装。难道这个集显供电是用VID组合来开启的。

EN没用料的话就是VID开启的!

网友:
不是很懂,同等高手解答

网友:
是CPU来开启的

网友:
看到是直连的没电阻

网友:
应该是CPU跑码之后才产生的。

网友:
我记得正常情况是开机瞬间,CPU提供一个开启电压,然后马上关闭,时间很短,所以开机以后测这个电压是没有的。

网友(2014-06-09):
好像CPU开的

网友:
  少其他电压吧呵呵,

网友:
集显要跑数了才有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