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型号:LG LM220WE1 花屏有经验的大家研究一下什么问题

楼主(2013-10-28):
这个屏要显示好像隔行扫描似的。
确定是屏的毛病
有段时间竟然突然好了,用了几个小时然后又这样了。。。郁闷中
有过几次自己好一会。现在彻底废了。放我手一年了。今天想起来发个帖大家研究一下
屏的型号:

================================
版号:

================================
开机时这样的情况:

开了几秒

10秒以后

================================
测了一下升压部分不知道数据对不对:

Q1和Q2下边这个应该是5V,测得4.89V
--------------------------------------------------------------

Q1和Q2上边这个应该是5V,测得4.89V
------------------------------------------------------------

Q2这个应该是升压的12V 测得12.2V
---------------------------------------------------------------

这个Q1中点没电压出来,这个管子和Q2不是一样型号的。换了一个还是无电压
================================
接口部分双八的接口:

==================================
几个芯片特写:

网友A:
对地测得的电压:

V4:8.87V
H_2D0T:4.8MV
POL:1.663V
SOE_D:0.287V
--------------------------------------------------------------------

V7:6.8V        V8:5.71
LV0_LVO+:1.212V  1.208V
LV2_Lv2+:1.240V   1.177V
LV3_Lv3+:1.210V   1.209V
LV5_Lv5+:1.243V   1.278V
---------------------------------------------------------------------

LV1_Lv1+:1.228V  1.191V
LCLK_LCLK+:1.215V  1.216V
LV4_LV4+:1.234V 1.183V
--------------------------------------------------------------------

SCL:3.332V
SDA:3.332V
--------------------------------------------------------------------

VGL:-5.18V
VGH:31.0V
VGH_E0:31.0V
VGH_L:31.0V
VDD:12.2V
---------------------------------------------------------------

GVDD_E:31.0V->15.14之间跳变
GVDD_0:
CLK3:8V左右跳变
CLK1:8V左右跳变
CLK4:8V左右跳变
CLK2:7.73V
G_RES:-5.14V
DISC:-5.14V
--------------------------------------------------------------------

--------------------------------------------------------------------

网友B:
扔了吧 修 不了的

网友:
液晶面板的问题
前几天遇到一个 只能报废了

网友:
只换屏不修屏

网友C:
与楼主共等,应该有高手可以修屏的,我们上家都会回收我们换下来的笔记本屏,只要屏没有碎,五块钱一张。
我相信他们也是拿回去维修,然后翻新。

网友D:
5块一张,便宜了吧,AU的都是80一张呀

网友E:
楼主啊 你不知道今天我碰到和你一样的屏,修不好啊。我怀疑是主控芯片坏了,淘宝一下要15伤不起啊

网友A:
肯定不是主芯片的问题,换过了。所有的芯片都换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5块一张,便宜了吧,AU的都是80一张呀

哪有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与楼主共等,应该有高手可以修屏的,我们上家都会回收我们换下来的笔记本屏,只要屏没有碎,五块钱一张。
...

淘宝有卖屏带芯片的排线的,可以换。主要是没设备换不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扔了吧 修 不了的

22寸光面的屏有电舍不得。Hp的显示器可旋转的。带音箱和usb hub的

网友:
扔了算了..没什么价值

网友F:
这个好像不好修的把 要有专门的机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是主芯片的问题,换过了。所有的芯片都换过了

一整套处理给我吧.怕我把屏修好了的话.不给屏我也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一整套处理给我吧.怕我把屏修好了的话.不给屏我也行

和你的屏一摸一样的  电压都正常  要不你先换个主控芯片  好了的话告诉我

网友:
好家伙 收什么的都有啊 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整套处理给我吧.怕我把屏修好了的话.不给屏我也行

怎么处理啊,我在沈阳。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和你的屏一摸一样的  电压都正常  要不你先换个主控芯片  好了的话告诉我

主控换过了,所有大个的芯片定了一整套都换过了。不是主芯片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好像不好修的把 要有专门的机器

热压机很贵哦~

网友G:
我这有片和你一样的屏也是花屏,情况和你的不太一样,我这个是开机是好的,过一会就花屏了,用手摸屏连线上的芯片很烫,给它散热降温屏幕就不花了,郁闷,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啊 你不知道今天我碰到和你一样的屏,修不好啊。我怀疑是主控芯片坏了,淘宝一下要15伤不起啊

15不贵了,我上次也换了一个屏ic,直接报120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这有片和你一样的屏也是花屏,情况和你的不太一样,我这个是开机是好的,过一会就花屏了,用手摸屏连线上 ...

测一下是不是芯片供电高啊?

网友:
怎么个收法,看看呵呵

网友:
大家表示压力很大。呼呼。。。。我们坏了直接换?????

网友H:
把电感和二极管换了包你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把电感和二极管换了包你好

好了搞点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有收的???

有上门来回收的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对地测得的电压:

V4:8.87V

你这焊功......焊了些狗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把电感和二极管换了包你好

早就换过了呵呵,美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这焊功......焊了些狗屎啊........

焊的太多了麻木了。整个线路板的件全换了

网友:
“把电感和二极管换了包你好”请你谈谈原理。

网友J:
楼主你好  你试一下刷屏上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有收的???

我晕,那不是我被忽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好  你试一下刷屏上的程序

?屏上怎么刷程序????

网友:
屏上有一个 8脚  24C16  他的代码是416 之类的具体你找8脚的查资料

网友J:
刷屏上的24还要有屏的程序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J:
刷屏上的24还要有屏的程序才行

哪里有程序啊,我有24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