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D3+ 报错

楼主(2013-10-28):
一台映泰G41D3的主板 拿过来是好的 放了二天  再开机提示
unknuwn BIOS ERROR ERROR CODE=FFFF

换一根内存提示unknuwn BIOS ERROR ERROR CODE=8484

悲剧   清过BIOS电池  跳帽  刷过BIOS  问题还是一样...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现象  或者差不多现象的啊

再不行只能自己吃下来了  命苦啊!!!!

网友:
每次都可以进BIOS   我进去把USB  声卡  网卡 能禁的全禁掉了 还是一样的表现  插U盘没反应

接USB鼠标可以亮灯 我的U盘不亮灯<我的带LED灯>

有时候清零以后可以按F2跳过错误     重启就不行了 ....

网友:
求大神解救

网友:
有没有人给个思路啊.....   悲剧了  这种事在我手上遇到了.

网友:
什么铁板都让你遇上了,目测你中500W的机率很高。

我没修过这情况的,你加热下桥看看。

网友:
换个BIOS芯片在刷一边试试

网友:
复杂问题等待高手解决

网友:
建议换个BIOS芯片再刷

网友:
好 一模一样的找不到  换一个同样是1M的我试试

网友:
我看论坛上有兄弟是换内存好的 还有的是没有解决的   我换了内存还是一样

网友:
这个应该是bios芯片的问题,建议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显示找不到BIOS。。。

网友:
我忘了,是那个板子,BIOS旁边的排阻容易空焊,你加焊下试试。

网友:
修好了吗  带学习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是桥或者BIOS损坏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