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台飞利浦222EL的故障

楼主(2013-10-28):
有时就出现此种情况。上部图像还正常。有哪位师傅知道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换屏吧,不必再浪费时间了

网友:
这个是屏坏了。要有专门修这玩意的机器才能修好

网友:
换屏模块可以解决

网友:
厂家有设备可以修

网友:
应该是屏幕挂了啊

网友:
换个主控芯片试试

网友:
没有专业修屏的设备就不用折腾了,屏坏了

网友:
呵呵,听说那设备好像好贵的,要上百W,也不晓得是真是假!

网友:
估计是屏幕挂了,换一块吧。

网友:
屏挂了呀。。。。

网友:
找个屏  代换一下  不就知道了

网友:
屏这么贵换了不合算啊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驱动板坏也有类似的故障!!!

网友:
屏挂了,肯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线、驱动板检修一下!屏电路在通电的情况下用手触摸看看屏的变化?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刷个试试,不行就换屏

网友:
屏坏了吧,前几天我也遇到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