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 怪问题 操垃圾华硕难弄

楼主(2013-10-28):
一开始没拆机器  拆电源有待机 按开关触发0.076不动了 看了这个电流就头疼了 然后就拆机器 拆过后裸板点 居然上电亮了 多试几次也可以  然后就装机  试也可以  然后再试发现触发0.77不动了  看了网上很多刷BIOS 我也刷 刷过之后  不触发了 然后又换个程序又刷 OK  触发 但是一直在0.77不动 偶尔上到1.8 但是不显示  在怎么刷还是一样 多数0.77  偶尔1.8  但是不显示的  显卡 桥都加焊没用 CPU换过 内存换过  都没用  求解 顾客狂催呢

网友:
这种问题基本上搞不定的

网友:
这是少电压了,你测一下显卡背面的小电感,电容有没有少一个电压

网友:
时亮时不亮,直接烤板了啊

网友:
换版吧!时间耗不起哦

网友:
CPU供电不稳定

网友:
这种一般是CPU供电不稳定的,我是没有修好的

网友:
我也修过cpu供电 不过返修退费了 估计问题不是出在CPU供电

网友:
同感.这机器时亮时不亮的就没修好过一台稳定的。有的当时搞好用了差不多一个月又回来了,真是郁闷哟!论坛很多人说换电感换电容当时好了的,不知有没有返修的,也不见人家回话。

网友:
华硕垃圾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换板了 没工夫查了 机器堆的忒多  顾客 狂催 说不开机 就一个小问题都搞不定  顾客还收听他朋友说 修修很简单的 就是主板弄下就好了 我就无语 果断让他换

网友:
换板吧,特别不好用!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换板吧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下次遇到 直接换班不浪费时间

网友:
当断则断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