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台K42版号 一台时开机时不开机 一台不显。大神救救

楼主(2013-10-28):
K42JC 时开机时不开机
K42JA 不显
不开机

网友:
华硕就找不到图纸 郁闷

网友:
我也有一台,时开时不开,放了一个月,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也是容易出问题的多

网友:
BIOS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我修过是不开机刷写BIOS解决

网友:
这个机器版本太多了,先刷下BIOS吧,你会发现你要疯狂的,BIOS版本太多。。。。

网友:
供电不稳定

网友:
bios 刷了很多了

网友:
不开机 刷bios 可能有用

网友:
我的就是电流都可以跑 1.3A 了

网友:
供电都出来了 CPU 也确定是好的

网友:
应该是跑码 问题了,没波 所以不好搞

网友:
不显得那台 应该是显卡问题啦。。CPU好的 内存好的 bios 估计也是好的 还有什么呢?就显卡

网友:
不开机的话你按不开机来修嘛 时序一点点查看哪里没出来

网友:
令我很无语的一台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