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恒进5750 DDR5 主供电1.19V;显存1.30V是正常吗

楼主(2013-10-28):
认不到卡~~

该查哪里?
BIOS?

建议楼主好好学习显卡基础知识

网友A:
说说看我这也有一张迪兰恒进5750恒金1G同病,用atiflash软件检测核心看能不能读到,不能的话刷下BIOS总之一句话GPU没达到工作条件没启动,麻烦问题你也不可能背每颗电容都查一遍,没图纸没同卡比对修起来遭罪啊也和2R问题有些联系

网友:
你的电压是多少?~
看看我的电压对不?

网友:
也一样

海韵之恋 -2 严禁灌水

网友B:
主板跑码
显卡不亮
加焊显卡
还是不亮就重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跑码
显卡不亮
加焊显卡

不测正反二极体值直接加焊?靠谱么呵呵

网友C:
你用新版AITflash看一下能否认到核心和BIOS芯片

网友(点评):
跑不过2R还能认核心?BIOS问题这种卡不认的几乎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说说看我这也有一张迪兰恒进5750恒金1G同病,用atiflash软件检测核心看能不能读到,不能的话刷下BIOS总之一 ...

这个用最新板的AIT flash可以读吧。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估计是GPU背面那些小元件、或者电源管理芯片、要不就是BIOS(这是比较幸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新版AITflash看一下能否认到核心和BIOS芯片

弱弱问一个问题听说BIOS不正常atiflash也会出现检测不出来的情况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最新板的AIT flash可以读吧。

呵呵理论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新版AITflash看一下能否认到核心和BIOS芯片

看啦~~ atiflash -i
没发现卡

但是我看到缺了个C18贴片电容

能是它吧?

网友(点评):
你会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估计是GPU背面那些小元件、或者电源管理芯片、要不就是BIOS(这是比较幸运的)

是的发现掉了电容~C18~
但不知该用啥替换

网友:
网上找高清图找不到的话用类似大小颜色替换,没图就是不好搞呵呵

网友:
网上找高清图

网友:
和C13差不多
希望成功不要因为这个掉件长期使用缘故出什么别的岔子呵呵
成功了就回个话同乐同乐

网友(点评):
保证不成功

网友D:
你确定你量的电压没有错? 正常D5显存电压应该是1.5V左右 1.3偏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你量的电压没有错? 正常D5显存电压应该是1.5V左右 1.3偏低了

确实惭愧看错了显存偏低

网友E:
不会修这种的就不要收了搞的西啪烂再卖给别人,不会修先收点什么73 85来修,完全靠运气能发财?除非再说别人卖给你坏卡的不可能张张都是换个IC 补点 电容什么的,除非脑子被枪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你量的电压没有错? 正常D5显存电压应该是1.5V左右 1.3偏低了

低吗?我再去查查去

网友:
显卡维修的资料谁有啊,发出来共享一下呗。

网友:
正确我这就收了有好几张核心压碎修好还能工作的奇葩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会修这种的就不要收了搞的西啪烂再卖给别人,不会修先收点什么73 85来修,完全靠运气能发财?除非再说别人 ...

你怎么猜到的呵呵,怎么知道不成功查过芯片脚位了呵呵

网友(点评):
我修这个品牌的这个规格的卡比你这辈子修的卡都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