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进系统卡在windows界面不动

楼主(2013-10-28):
接了个索尼进系统卡在windows界面不动了 是二合一的桥 做系统不行 加焊了一下桥还是不行 各位大神们帮帮忙吧

网友:
软件排除了没有,先做做安装版试试了

网友:
装个系统,或者换个硬盘试试呀,先排除软件问题呀

网友:
拆硬件,裸板试试

网友:
我修过一台惠普的也是同样的故障换了EC就好了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SONY的机器有些不能做GHOST

网友:
卡滚动条??。。。。这个还是系统问题啊,

网友:
拔外设,换硬盘,一步步装个Win7 试下

网友:
硬盘换了 xp  win7都做了 连显卡我都加焊了 真没辙了 和客户沟通一下看他换板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