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DIY 笔记本LED照明灯 !史上首次亮相分享!!!嘻嘻

楼主(2013-10-28):
删除
呵呵。。,太忙了,没太注意美观了,重要的是原理!呵呵,,希望广大的朋友们火热发表你们的宝贵意见,一起探讨研究,,呵呵。。

网友A:
玩这东西就是玩升压电路,也不咋好玩

网友B:
照个灯还要专门一个电源   好麻烦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这东西就是玩升压电路,也不咋好玩

呵呵,,对啊!升压电路是核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照个灯还要专门一个电源   好麻烦哟

呵呵,,那您有何高见,俺洗耳恭听!

网友C:
是用LED灯条吗,这个可以用直流加电阻简单驱动点亮,我最近做了一个LED台灯,就是用平时更换灯管时多余的灯珠剪下来的,自己制作了一个电容降压的12V电源板,直接加合适电阻点亮,效果非常好特别省电。省去原来的恒流驱动板和12V电源。
一般的灯条有19--22寸的,其实价格基本一样,就干脆买长的,如果长度过长可以每三个一组剪断,其实就是每三个灯珠串联然后再并联的,截下来的灯条直接在背面刮去绝缘漆可直接焊接引线,测量正负极可以用指针表10K档位测量如果有阻值同时微亮说明黑表笔是正极。限流电阻一般根据电流选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用LED灯条吗,这个可以用直流加电阻简单驱动点亮,我最近做了一个LED台灯,就是用平时更换灯管时多余的灯 ...

我晕,你说的跟我说的是两码事!呵呵,,首先我想说的就是要想点亮那几组LED灯条就必须要二十多伏特的高压,所以必须要有升压电路!明白吗!你说“可以用直流加电阻简单驱动点亮”!??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楼上高见

网友E:
淘宝买的灯条,12V就够了,要什么升压啊,又不是灯管。随便找个适配器就行了。最多再加几个电容

这个真可以有!!!

网友F:
自己开心就好了管样子干嘛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晕,你说的跟我说的是两码事!呵呵,,首先我想说的就是要想点亮那几组LED灯条就必须要二十多伏特的高压 ...

是有这种LED的,不用升压,直接用12伏供电就行,是三个灯珠串联一组,然后并联,

网友A:
我修过一个神舟的本本,是LED屏的,找不到升压芯片,于是也是像楼主这样,从一个坏屏上(LED尾巴较相似)剪了一块高压板模块出来,然后飞线,,,供电,ON ,地,还有个PWM,总共四根,亮机,OK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有这种LED的,不用升压,直接用12伏供电就行,是三个灯珠串联一组,然后并联,

求图?或者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一个神舟的本本,是LED屏的,找不到升压芯片,于是也是像楼主这样,从一个坏屏上(LED尾巴较相似)剪 ...

呵呵,,你说的很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自己开心就好了管样子干嘛了

对啊!我又不是拿出去卖的 ,只是自娱自乐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淘宝买的灯条,12V就够了,要什么升压啊,又不是灯管。随便找个适配器就行了。最多再加几个电容

12V的灯条?真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V的灯条?真有吗

嗯,淘宝搜索灯条就有了,LED灯的,我买来放在展示柜里的,很亮  又省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晕,你说的跟我说的是两码事!呵呵,,首先我想说的就是要想点亮那几组LED灯条就必须要二十多伏特的高压 ...

就是所有的灯条都是串联再并联的,配套来的高压板其实就是恒流板,是控制LED灯珠的导通电流的,一般发光管对电流是有很高要求的,过高就会损坏,在显示器或彩电上做背光使用必须保持电流一致,特别是在控制亮度时是改变导通时间而不是控制电压高低的,因为电压高低会影响LED的发光色温,你最好去看一下LED驱动原理相关资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就是所有的灯条都是串联再并联的,配套来的高压板其实就是恒流板,是控制LED灯珠的导通电流的,一般发光管 ...

这种灯条我更换过N个了,有的长了一点可以每三个一组剪下来,不影响原来的使用,一般都配套有恒流驱动板,跟一般的高压板接口类似,不过有的板子不能调整亮度或调整相反,可直接接高电平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灯条我更换过N个了,有的长了一点可以每三个一组剪下来,不影响原来的使用,一般都配套有恒流驱动板, ...

恒流驱动板?什么东西?你淘宝的?

网友:
这个看下就好,不太实用

网友H:
接一个限流电阻接在 USB上就能用

网友D:
是吗!!!不实用!????那只是对你 个人来说而已!我现在公司晚上停电后照明就是用的它,而且还给它加上了可充电电池!你说实用不!!SHIT.....

网友:
引用 网友H:
接一个限流电阻接在 USB上就能用

对啊!我早就这样设想过,但是后来还是直接接上了可充电电池,每次下午下班后还可以继续给我照明,多好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我改装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5456-1-1.html

呵呵!看了你的作品!不错!至少外观看上去比我的强!不过话又说回来 我当时做的时候根本就没顾及到外观!更重不要的是实用性!不过感觉你那个亮度不行啊,太暗了!比起我这个来说,简直是 “天壤之别”!呵呵,,(有点夸张哈,切莫生气哈,哥们,嘿嘿。。。) 不过有这个爱好就很不错了!咱们都是电子爱好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看了你的作品!不错!至少外观看上去比我的强!不过话又说回来 我当时做的时候根本就没顾及到外观! ...

全是废品来的:
在出租屋捡到的上网本,显示屏是破了的,拆下来,利用LED和散光板,LED功率决定亮度,所以不可能象灯光一样
电池,是用报废了的镍氢电池,虽报废了,还充20%左右的电量,足用一夜了.
木箱,是别人吃完高丽参后丢掉的包装用木箱,挖一个方框.
13003,漆包线,磁环,二极管,都是从坏了的节能灯头中拆下来的.
后来再做了两个,一个做成12V的,用于红外测温仪,另一个做成3V-5V左右的,点两只白光LED,亮度不错.叫pumer,机器人的名字.当作小夜灯已足够了.

网友:
白光LED压降为3-3.2V左右,为防电流表过大,一般加电阻.
例如:显示屏如果是3组LED串联而成的,电压的10V左右,如果用12V,想限定电流为15ma,
限流电阻=(12-3X3V)/0.015A=20欧,可用18或者22欧电阻限流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恒流驱动板?什么东西?你淘宝的?

LED最怕电流过大,恒流驱动板是一种保持某一电流量的电路.可电路图自制。

网友:
引用 网友I:
LED最怕电流过大,恒流驱动板是一种保持某一电流量的电路.可电路图自制。

不过从另一侧面说明LED省电节能啊!呵呵,不是吗

网友:
對眼睛會不會造成傷害//

网友:
菜鸟飞过,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J:
不错,挺有新意的,值得借鉴!

网友(2013-11-30):
引用 网友J:
不错,挺有新意的,值得借鉴!

呵呵,是么

网友:
很期待楼主把电路图纸发上来 一起学习下

网友(2014-06-06):
直接可以从USB取电来制作LED灯

网友:
笔记本的电池电芯,我们都是用这个 充一次电用半年

网友:
我用笔记本led屏 拆下来的逻辑板 搞的 为什么升压不起来 换了好几个 也一样  另外你这是12v的吗

网友(2014-07-08):
引用 网友C:
就是所有的灯条都是串联再并联的,配套来的高压板其实就是恒流板,是控制LED灯珠的导通电流的,一般发光 ...

我对你们两的见解是,两个人说得都对,楼主说,要20多伏才能点亮,是因为你的串灯的数量不同。而该楼层所说的12V点亮,就是串灯数少一点,再并灯,所以12V已经有多了,其实9伏都已经够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吗!!!不实用!????那只是对你 个人来说而已!我现在公司晚上停电后照明就是用的它,而且还给它 ...

大家一起探讨一下技术,都不用动气哈。

网友K(2014-09-20):
有没有电路图发来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K:
有没有电路图发来看看

这个还需要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需要电路图???

画个简单示意图看看

网友(2015-03-26):
这个没啥意思  感觉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