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 无cpu供电 求助

楼主(2013-10-28):
n4050 独显,i3cpu。开机电流0.313,无cpu电压。cpu供电芯片为:VT1316MAFQX-041-GP,经测量:12脚5v正常,42、43脚3.3v正常,4脚VDIO,5脚VCLK分别有1D05V_VTT通过两电阻转换而来,但是电压只有0.7v,感觉偏小。但是电阻阻值正常。如图。同时,还有一组3D3V_S0电压,通过一个10k的电阻到芯片第8、9脚。 经测量,电阻阻值正常,但是芯片这边电压为0。  芯片第6脚开启型号3.3v有。不知道是不是芯片坏 了,还是什么原因,第一次见这个芯片,没有代换的,心里没底。求分析下,谢谢。

网友:
分析到位不错

网友:
注意EC BIOS有的时候引起无3V,5V

网友(点评):
没遇到过!!

网友A:
8脚待机应该是低电平  上电后就是高电平了 。   但是9脚如果也是低电平 那就可能是芯片坏了

网友:
CPU的条件比其它的就是多

网友:
3v 5v正常,待机正常,开机电流0.316左右,除了cpu电压没出来外,别的电压都出来了,bios也刷过了,今天订个芯片过来试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8脚待机应该是低电平  上电后就是高电平了 。   但是9脚如果也是低电平 那就可能是芯片坏了

谢谢 ,由于没有系统的学习过,不太会分析,我换个芯片试试看吧  先。

网友:
次机已修复,是cpu供电芯片的问题,订了个新的,换是就ok了。谢谢各位帮助,终于可以大概看懂图纸了

网友B:
楼主运气真好!!我的Y560P就没这么幸运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运气真好!!我的Y560P就没这么幸运了哦!!

联想的板子贵,慢慢研究下  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