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极2 HD5750显卡不花,只是温度90多度卡机

楼主(2013-10-28):
开机就86度,一直上升,不花屏,直到卡死机不动。显卡风扇转的正常,散热膏也重抹了,铜片也加了都不管用。用手摸GPU背面烫手。加焊GPU也不起作用。到底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点评):
这些人完全不细心,散热膏抹了就能说明散热器和GPU完好接触了吗?要知道原装是用硅胶将GPU和散热器粘合成的,导热性能非常好,你加点硅脂就能和原装硅胶比?

网友(点评):
温度高 还加焊 真实天生的活宝

网友:
把原来的散热膏清干净再加新的。用个刀片刷一看散热器有没接触不良的。

网友:
看看周围的电容什么的有无短路的。

网友(点评):
你也是一个活宝

网友:
电压有无过高,或少.如正常,从植一试.我原来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实在没法了,就从植了,好了

网友:
谢谢朋友们,我把原厂的隔离胶垫去掉就正常了,45度。

网友:
隔离胶垫去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