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老款AMD系列 神奇的不定时花屏 通病分享(附图)

楼主(2013-10-28):
这种花屏,不知大家遇到过没有!很神奇的花屏!6100的北桥!首先北桥已经更换过依旧不定时花屏,屏和屏线都换了还是一样,当然系统和内存条当然也排除过了,最后换CPU才OK !

网友:
汗。cpu坏确实会导致花屏。 没u换肯定是会想去干显卡

网友:
CPU坏还没有遇到过,经验记下了,下次遇到一定要试一下。

网友:
我试过有三台。第一就换CPU

网友:
这经验相当的不错哈,看了至少心里有个印象,下次遇到时不会走太多冤路!因为我就喜欢看到花屏时排除了屏和屏线后就干显卡的那种人!呵呵

网友:
弱弱地问一句这款华硕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老本CPU坏  也会导致花屏吗     只知道新机器CPU坏会引起各种奇怪的问题

网友:
楼主为何  没有想到显卡问题呢

网友A:
一般花屏我都考虑显卡部分先。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花屏,也是换CPU好的,我换的是I3,一直以为是集显的问题,因为独显只有在用到时后才启动吧,遇到这种情况一般都会吧独显屏蔽了试试

网友B:
CPU坏了还能亮机真是太神奇了

网友:
现在I系列的CPU坏也会这样。

网友C:
不确定问题的时候.就先换CPU.内存.吹吹各种桥.打短路.这个步骤是对的..直接干桥.干显卡太吓人了.

网友D:
cpu能引起花屏,第一次见。。。

网友E:
CPU   第一次看到,下次要注意下CPU了

网友:
这也行?CPU 我勒个去 偶也是头次听说  之前没有遇到

网友:
又掌握了一点维修经验

网友:
AMD的cpu引起花屏还没碰到。

网友:
多谢大神们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   第一次看到,下次要注意下CPU了

他们有说I系列的CPU引起花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能引起花屏,第一次见。。。

哈哈,,你还是第一听所吧,,我也觉得奇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确定问题的时候.就先换CPU.内存.吹吹各种桥.打短路.这个步骤是对的..直接干桥.干显卡太吓人了.

呵呵,,老大,我什么时候给你说过我直接干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坏了还能亮机真是太神奇了

老大,这种坏只是里面的一部分小模块出故障而已,而不是整体坏,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花屏我都考虑显卡部分先。

不过还有显存和屏线的问题

网友F:
是CPU的问题,AMD的TK系列出这种问题的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CPU的问题,AMD的TK系列出这种问题的多了

墨菲你也遇到过???不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其实我并没有干显卡!还有我那里什么CPU都有!

你怎么会什么u都有呢?笔记本的u都怎么收集来的?我这里台机的到有几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