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开机报错,一直不知怎么解决!相信很多朋友都遇到过!求高手指教,感谢!

楼主(2013-10-28):
开机,出现LOGO以后本应该引导操作系统,可是却出现了这样的报错!可是客户拿来的时候是能正常进系统的,后来我就用U盘进PE系统,没想到U盘引导被破坏了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报错,不过奇怪的是后来我将U盘拔出了还是一样的问题,系统无法引导,真是神奇!后来没办法就重装系统!真是麻烦!呵呵,,求高手解决啊!

网友:
用软件重建一下硬盘的主引导记录试一下。

网友A:
重写硬盘主分区引导记录,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写硬盘主分区引导记录,试试

好的,多谢,下次再试试看

网友B:
换内存试试。我想应该是这样

网友:
修复引导啊,就这么简单

网友:
一般PE里重建主引导就
OK了  遇见几次了

网友:
DG重建主引导

网友:
硬盘主引导记录坏了,进PE用DiskGenius重建主引导记录就OK!我给客户装F11一键还原时也出过这情况,一开始还以为系统坏了呢,进PE装系统前冒出个想法,修复一下主引导重启竟然好了,奇怪的是启动后默认的还是安装F11,一路安装还安装成功了!

网友:
重做分区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内存试试。我想应该是这样

和内存没关系。

网友:
清除MBR就可以了

网友:
grub for dos
很常见的多系统引导器,通常装到MBR,不用他的话可以清一下主引导记录。

剩下的就谁都会了。

网友:
有经验的说说学习学习了

网友:
看来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情况哦,肯定就是系统引导坏了,所以也就理所当然重建引导就好了

网友:
重建主引导,就OK了

网友:
这个搞这个行业的会常看到吧。

网友:
这是本机系统引导被破坏,无法引导系统导致的,重建引导就ok。。。

网友:
WIN7系统很多这样的问题!重建引导和WIN7boot引导还是不能回复就只能装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建mbr?有个毛用 换硬盘吧你

我晕!换硬盘!不至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常见的,进PE 用DISKGENIUS 重建主引导记录,清除保留扇区 ,重启即可

还需要清楚保留扇区!???不要这一步可以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哈哈,没想到啊。我也可以贡献一点力量。碰到这个问题,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重启电脑进PE,找到PHDD工具 ...

PHDD?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G:
重装系统还可以收几十元钱呢,如果你重建引导,你收十元钱客户还嫌贵呢

呵呵,,你说的很对!看来你多半是个商家!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很常见的系统不能引导报错,PE里面绕密码过后会这样,如何你在PE里面的硬盘启动时可以的,拿掉U盘引导,就 ...

大哥,你说了半天,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PHDD?是什么东西

是PE里面的一个工具,用它修复一下,再重启就可以解决GRUB

网友:
为什么一定好积分才能下东西呢。为什么一定好积分才能下东西呢。为什么一定好积分才能下东西呢。为什么一定好积分才能下东西呢。

网友:
现在的PE装完系统也会出现,碰到这样的我都是连续做两遍系统,WIN7经常出现,XP的没遇到。每次装WIN7都要先额格式化然后重新引导一下,就不会出现。不解啊

网友:
修复引导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进PE用DiskGenius重建主引导记录就好了

是的,有些事情就是那么简单,不知道的话就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哥,你说了半天,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说的这些你都不懂,估计维护方面,你还要加强啊!

网友:
好像是硬盘的问题,我又遇到过,最后放在台式机上可以用,没有坏道,现在我当移动硬盘用,

网友:
重新加载引导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