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借用U盘重置win7密码的小技巧

楼主(2013-10-28):
  密码太多,总有那么一两个被我们忘记了。很多用户经常遇到忘记了电脑登陆密码,然后就不知所措了。今天呢,就让小编来教大家利用win7系统在没忘记密码前给系统做个“保险”—创建密码重置盘,以备不时之需。
  一、如何创建密码重设盘
  准备材料:优盘、移动硬盘或软盘
  插入优盘、移动硬盘或软盘。
  开始菜单 -> 控制面板 -> 用户帐户 -> 创建密码重设盘。

  密码重设向导跳出来了,按下一步。

  选择在哪个盘上做密码重设盘,一般用优盘(下面的示范用的是软盘),按下一步。<下图>
  输入当前用户的密码,按下一步。<下图>
  等它完成后,按下一步。
  按完成。

  妥善保管密码重设盘
  其实只是向优盘中写入了一个名为 userkey.psw 的密码文件,大小就 2K。可以把盘中的 userkey.psw 文件复制到其他地方,需要时再拷回优盘即可。详情请登陆:ghost win7 64位旗舰版2013最新版下载bdhuapeng.cn

  二、如何使用密码重设盘恢复密码
  插入你的密码重设盘。
  在登录时输入一遍错误密码后,在密码框下面会出现重设密码,点一下。

  点下一步。<下图>
  选择你先前创建好的密码重设盘。<下图>
  可以设新密码了。输入一遍,确认一遍。“密码提示”你可以不输入。(“密码提示”是每次你登录时显示的文字,用来帮你记住密码。)

  点完成。
  用新密码登录吧。
  通过上述两个步骤的操作,win7密码重置盘就创建好了。这里小编要给大家的提示就是:要妥善保管优盘,因为不管是谁,只要拿到这张盘,任何人都可以重改你的密码。

网友:
如果不是自己的电脑呢

网友:
PE盘有破解WIN7密码的吧

网友:
虽有点用,但不大实用,有点麻烦啦,PE工具几下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