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VD2-MX SE主板 故障

楼主(2013-10-28):
本人刚开始学习,拿到一块华硕P5VD2-MX SE主板,

此主板原先偶尔出现能开机通电但没什么反应,现在一直是开机通电没反应了。测量了一些测试点的值,请各位大虾指导。
1,电源接口(24针)阻值:
1,2,12,13脚 +3.3V
350欧
4,6,21,22,23脚+5V 1030欧
8脚POK 无穷大(大于2M欧,我的表最大量程2M)
9脚5VSB 107欧
10,11脚+12V 缓慢增到66.3K
14脚-12V 无穷
16脚PSON 2.85K
20脚-5V 无穷
2,上假负载,诊断卡,
诊断卡AUX3.3V,+12V,-12V,CLK,FRAME,RUN灯亮,点复位排针,RST灯亮。
假负载两路时钟0.4V,复位1.2V,点复位排针时只有0.02V电压跳变,VTT为0V,PG为1.2V,核心电压0V
3,所有MOS管下管无电压,北桥上电几分钟后用摸很烫。

各位大虾,我还该做些什么,该怎么判断?

网友:
要按时序维修,

网友:
你先查内存供电看看正不正常,再查CPU 供电。上管电压正常吗?上管的S级是接下管的D级。

网友:
按时序一步一步来。。。

网友:
按照时序查供电,内存、桥、总线、CPU

网友(2014-12-04):
楼主修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