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0摔过的机器问题求教

楼主(2013-10-28):
联想E50(I3 独显).摔过的本本,拆之前有时认硬盘,有时不认硬盘,主板上面对应硬盘的接口有不少都摔的断开了,飞线接好。现在上硬盘就卡LOGO,PCH里面对应的硬盘模式,只有一个1.05V的电压,硬盘接口电压3V5V正常,插上硬盘信号HDD_DETECT#为低。
四个偶合电容靠硬盘这一头为无穷大,上不上硬盘也为无穷大.靠桥的一端对地值都为300
该如何下手

图纸奉上,望高手解答指点迷津

桥问题。今天待机都不稳定有时0.01.有时0.002没事来回跳。不触发,风枪吹了下桥,能触发了,看来卡LOGO也是桥方面的问题可能性大了,没得BGA,一会抢了红米再用风枪加焊试下

E50 GC5-DIS-C-.pdf

网友:
我看到书上说,一插硬盘挡LOGO就是南桥坏。
但我觉得可能是硬盘对应的这部分线路坏,也就是说,同样的PCIE总线只有这跟坏,你可以把另一组PCIE的线路接过来试试。

网友:
如果把光驱当接口当作硬盘接口来用,会怎么样?

网友:
赞同二楼的观点。并一组PCI过来看看什么情况。这个东西接口供电外就是4个D线了。

网友:
摔过的机子就怕焊点脱落啊,BGA的 可烦了   摔过的机子很多人都不想修就是这个原因啊

网友:
取下电容。测下两边是否又断线,HDD-----电容------PCH

网友:
把硬盘插上 看看3V和5V是否被拉低

网友:
靠硬盘这边的电容无穷大,是正常的,硬盘上面还有耦合电容的,摔过的BGA容易掉点,还有硬盘接口最好检查一下

网友:
今天都不触发了,风枪吹下桥,就能触发了,这个卡LOGO估计也是PCH的问题了,现在问题是没得BGA

网友:
等待楼主好消息呀,不过也该入手BGA了吧

网友:
把pch 取下重新做就行了

网友:
又学到东西

网友:
最好重做  不然返修的很快

网友:
老吴修好了吗?  买个BGA好搞点

网友:
卡LOGO把所有外设都去掉。要是还是一样的话,多半是南桥的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