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焊膏可以用于普通芯片焊接吗?

楼主(2013-10-28):
BGA焊膏可以用于普通芯片焊接吗?当普通的助焊膏用?
芯片

网友:
可以 而且效果更好

网友:
可以 好用多了 就是有点奢侈

网友:
肯定可以了而且效果更好,BGA焊膏加热冷却后,看着就像一层透明的薄膜。我们用的是迅维卖的BGA焊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