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见头疼的机子自动掉电

楼主(2013-10-29):
今天遇见头疼的机子客户家自动掉电。CPU 4800+在我这里看PPS  24小时没问题 。鲁大师检测温度不高  机子一到客户家用大概半小时就自动掉电。鲁大师显示CPU温度85-90度  奇怪在我店里开机24小时不掉电    一看我是看的PPS    客户看的是网页视频   在客户家实验看PPS不到60度  看的是网页视频马上温度上去90度。不开网页视频就没事。奇了CPU散热器换了 系统装了,也没用。难道CPU坏了???

网友:
AMD的东西郁闷呢,都有可能

网友:
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
有没有把IE,FLASH升级试试看。

网友:
换散热器座子试一下

网友:
楼主好早啊。

海韵之恋 -2 严禁灌水

网友:
CPU做个“开颅手术”就好了

海韵之恋 -2 严禁灌水

网友:
看看他的电压低不低阿

网友:
有没有换个CPU试一下嘛?排除一下CPU撒

网友:
先确认cpu没问题

网友:
换cpu试试还不是很简单吗?替换法比思考更快捷。

网友:
只有换个u试一试了,或者要求客户不要看网页视频。下载客户端看吧

网友:
可可,是不是温度监控那块出问题了啊。

网友:
替换法在维修中是经常用的。你怎么忘了呢

网友:
我也遇到过,换CPU。cpu有问题,我手里还有两个呢

网友:
遇到GHOST了。

网友:
如果是二合一的桥 干桥 双桥的干北桥  AMD的机子容易虚焊

网友:
论坛就是好啊,10几个人修一个机子,咋能不好?

网友:
CPU换了修好了吗,你们说这是不是BIOS的问题呢。

网友:
AMD的CPU温度高,不一定就是CPU坏了,有时,放在别的牌子主板上,温度就很正常。可以把客户的CPU放在自己的AMD平台主板上试一下。

网友:
你试一下看是不是插座有问题!

网友:
我怀疑客户家里的电压不稳吧

网友:
你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总的来说,掉电是机子保护了,如果是笔记本,有可能是BIOS,刷下。我的4745G笔记本也是这样,用鲁大师测,掉电时并不是温度最高的时候,我刷了BIOS就好了

网友:
CPU的可能性较大,要不就温控吧@

网友:
这个电脑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
应该不是CPU问题,可能温控出问题了,其实CPU温度没那么高,温控报错了

网友:
cpu的问题换cpu保证能好

网友:
换个好点的散热器试试

网友:
你换一个CPU试一下4800的很容易坏,

网友:
张大哥,你这个4800+的U,,,爱坏,我有3200+,4600+,4200+,5000+,都爱坏,你换一个U就好了,AMD的U特别是AM2接口的很容易坏。

网友:
设置bios把CPU供电电压设置少0.5-1V左右即可

网友:
改电压,会不会造成自动重启?

网友:
这AMD的65NM是通病`很多都有这问题`应该要先换CPU``
这种问题给客户修也是很不好修的`我都遇三次了`有一次我换了个单核给客户回去试了三个月稳定了`才来换CPU付钱`

网友:
网页视频对CPU的消耗更大,PPS消耗很少,还是散热的问题,达不到平衡,当然我也见过坏U,无论你采取什么散热手段,反正一路飙升

网友:
估计是电源问题吧.换个主动pfc电源试试,顺便压下北桥

网友:
amd的机子就是问题多

网友:
先软后硬。。。。重装个系统看下是不是中毒了。。。看下CPU的使用率。。。查下风扇的转速正常不。。。换下散热膏。。。

网友:
对啊   换快U在测一下呗   半小时就掉   还是比较快测的   我以前有遇到一个客人  最初只是换电容而已  后来他回去说看PPS会死机   拿来我这又不会  前前后后跑了8次  最后直接换版了

网友:
个人认为CPU的可能性大一点。我遇到过的还要奇葩,在我这里开机使用N久都没问题,客户拿回去开一下就不行了,后来叫他换个好一点的插座就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