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例ThinkE40,故障现象与结果无逻辑

楼主(2013-10-29):
一台ThinkE40,核显,二修。现象:单用电池正常。能正常充电。无论有无电池,插上适配器开机均掉电。
目次主板一休痕迹,焊过个主要电容和各供电MOS管。因为使用电池正常,适配器不正常,所以围绕隔保和适配器信号各种检查,无果。屏蔽适配器过流检测,无果。考虑是否适配器电压过高,调节电压到15V,待机电流0,过不了隔保,把20V电源绕过隔保,待机电流0,EC检测不到适配器,无果。最后只有无视电池能正常使用这个情况,把机器当做纯粹开机掉电处理。直接测量掉电前CPU电源on信号:VRon正常,证明各电源PG信号HWPG,系统关闭信号,SYS_SHD#也正常,实测如此。找不到确切的原因,我不会猜测跟换各大小芯片,个人习惯问题(其实是穷,付不起快递费)。山穷水尽了,瞌睡一小时。接着奋斗,量各电源电压,显卡电压居然没有,换上电池,显卡电压又正常,证明IC应该没坏。

换上适配器,测供电开启信号都正常,对照图纸,对此IC外围又是各种检查。终于发现问题了,BST电阻变质,从2.2变到了80多。更换PR37。顺利亮机了。此电阻变大了会引起IC适应不了高电压
此番细测还明白了为什么显卡电压没有而不会影响HWPG信号,请看:

PR54在板上根本就没有料
最后,装机之后发现个小问题,居然“嘟嘟”两声,报0199错,按键盘无反应。确定机器原来无密码,无奈键盘一阵乱敲,发现屏幕亮度可调,仔细看键盘,草,F1到F12居然缺省是多功能按键,于是配合Fn搞定。虚惊一场。不过这事儿又给我提了个醒,Thinkpad的机器在自检过程中,最好不要断电,以前背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