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关于点火回路问题 很不解。

楼主(2013-10-29):
              ACOFF#为高保护隔离不过  正常应该低电平有效。                                                                                                    ACOFF# 受控于ACOFF高电平有效 问题是EC没有待机电压 怎么发出ACOFF

网友(点评):
acoff#为低,才会关闭保护隔离。。。。

网友:
ACOFF这个应该是插上电池才有高电平的吧。控制电池隔离保护的么

网友:
待机电压3.3V跟上电没有关系,只要19V公共电压正常就有3.3待机电压!

网友:
谁跟你说EC没待机电压?

网友:
PQ109要形成分压,就必须要导通。
那么PQ109G极必须为高。
上面那个保护隔离是P沟道场管,低电平导通。分压就成低电平了。

网友:
光是从ACOFF#字面上也不难理解,ACOFF意为关掉适配器电源,也就是不让AC过保护隔离。
#表示低电平有效,所以得高电平,让它无效,不关闭AC。

网友:
适配器供电时ACOFF就是低电平的呀,关闭PQ102电池放电,楼主贴上的来都是正确的吧

如果ACOFF#是低于电平的话,那PQ109不可能导通了,也不可能过保隔了,楼主可以倒着推理,想要过保隔,PQ109必须要导通,那G极是高电平,如果ACOFF#是低电平,那不是把PACIN的电压也给拉掉了吗?

说错了不要扔我

网友:
pacin  确定是19v??
正常情况下pacin 应该与 acoff  等电压吧!

网友:
一楼正解啊

网友:
查acoff就行 ACOFF#因为没有拉低才有19v

网友:
EC收到PACIN,发出低电平的ACOFF,因为此时EC还没有供电,所以ACOFF是低电平的。低电平的ACOFF不会导通PQ106,所以反向ACOFF#被上拉到19V。你现在的问题是不过保隔吧? 你测一下后面一个保隔管PQ103的S和D极有没有击穿

网友:
图上的几个电压都正常,接适配器的时候,PQ102是关闭的,不让BAT为主供电。

网友:
当用适配器供电时,EC都没待机,ACOFF是低电平的,PQ106截止,VIN19V电压经PR103及PR105电阻为19V,ACOFF#为高,PD101截止 ,保护隔离通过,只有当适配器和电池同时存在时,并且拔掉适配器时,EC才会发出高电平的ACOFF,关闭保护隔离,并且完全导通PQ102,让电池 放电,我是这样理解 的

网友:
在第二张图中就看出ACOFF#是经过19V上啦的啊

网友:
以楼主的PACIN为3.3V ACOFF#上拉19V  PQ109已经导通     PR109跟PR106分压得到8.14V的电压也就是PQ103  G极电压这样19V是可以过去的 至于你说的EC没有发ACOFF 如果发了就拉低了ACOFF#不是连PQ109G极都为低了那还怎么导通

网友:
在点火过程中由于EC没有待机电压所以 ACOFF所以才是个低电平,此时ACOFF#才是高电平 才是能让保护隔离的MOS管导通 给后继提供待机

网友:
只有PQ107和PQ109完全导通,PQ101和PQ103才能完全导通,保隔末端才有电,EC无待机电压,你可以查EC待机电是谁给的,是没电还是被EC给拉低了。

网友:
你的把保护隔离   全局分析    才能明白

网友:
acoff悬空,没电压,也不接地。

网友A:
对的 ACOFF应该为高。现在的问题是PR106 和109不分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对的 ACOFF应该为高。现在的问题是PR106 和109不分压

PR109的第二脚为0V 第一脚19v

网友:
一个点火回路。。。。。。晕了。。。

网友:
在基地的时候饼哥讲的那么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R109的第二脚为0V 第一脚19v

怎么可能不分压嘛 除非PQ107有问题才会导致PR109 1脚为19V 只要PQ107导通了一定会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能不分压嘛 除非PQ107有问题才会导致PR109 1脚为19V 只要PQ107导通了一定会压

已修复 PQ101坏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心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的 ACOFF应该为高。现在的问题是PR106 和109不分压

笑尿了 我上次也是第一个MOS管有问题跟你这一样

网友: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设备器的插拔  这个信号为高低。

网友:
我这也有一块  正在研究

网友:
刚接到台联想G530,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