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12的盘,前面很小部分大量红绿和坏道,后面正常。。。

楼主(2013-10-29):
如题,请问各位前辈应该怎样修????请直接说指令!

网友:
求高手指教

网友:
高手呢,我记得上次哪个说用什么软件修坏道的,楼猪你去帖子里找下,

网友:
做一下G转P,然后逻辑扫描加表看看

网友:
找到了,你去精华主题第一个就是修复硬盘的,

网友:
是否可以用MHDD 里的ERASE擦写下看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非专业人士,分区时把坏的地方给砍了,也是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