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懂得奇怪问题

楼主(2013-10-29):
同学们你们好,昨天遇到一台机器,
-----------------------
装完系统,开始进行安装的过程中,
进入开始安装的前10秒左右,蓝屏,代码是0000000A IRQL_NOT_LESS_OR_EQUAL
换了系统 不行
扫描了部分硬盘  没有坏道
开始的时候 屏蔽前面45G的空间 再全部分区 安装  依旧   蓝屏 IRQL_NOT_LESS_OR_EQUAL
-----------------------------------------------------------
然后屏蔽  60G  在分区
怀疑是IDE光驱引起的   就把IDE光驱也一起拔掉,
最后安装成功了
------------------------
我现在不明白的是   会不会是因为IDE光驱引起的  中断信号I RQL 冲突
                             或者是硬盘坏道引起的蓝屏
-----------
希望大家帮帮我

网友:
你扫了部分硬盘。没扫完吗,可能硬盘后面有坏道,我上次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前面好好的,后面的150的差不多有200个,500的2个,坏道2个。

网友:
要是没扫完,把机器扫完,在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弄好了 就行了啊

网友:
, 0*0000000A:IRQL_NOT_LESS_OR_EQUAL
错误分析:主要是由有问题的驱动造成的,或者是有缺陷或者不兼容的硬件与软件造成。从一个更深的方面讲,表明在内核层模式中存在太高的进程内部请求级别(IRQL)访问期没有权限访问的内存地址

网友:
换个镜像试一试装系统,蓝屏代码原因就是驱动或者不兼容,可是以前肯定也安装过系统难道也是拔掉光驱操作吗?

网友:
有可能BIOS设置问题,不拔光驱,把BIOS设置里面有个接口改成IDE的看看

网友:
有分加吗

网友:
装完系统光驱能用吗?

网友:
装系统蓝屏:硬盘、内存、数据线、BIOS、测试装纯净版

网友:
换内存试一下,有些是内存问题的

网友:
一个个换,你拔掉光驱,就可以了,那就是光驱问题吧。

网友:
光驱被我拔掉就没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