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三修机 报价400元修复

楼主(2013-10-29):
这机之前是学徒在修的, 我看他搞了好久不知道他在搞什么 ,我就问他这机怎么回事,他说短路被人修过, 我说给我修吧,目测动过的地方有: 待机芯片动和滤波电容换过了 网卡芯片不见了, 南桥后面的电容也被取了, 电流调到0.02A上电直接3A,摸呀摸 Q520发汤是3V供电管为双管,把他取下在上电,还是有0.4A短路,测3V电感短路,是后级短路用烧机法,南桥很烫为坏,取下南桥阻值正常,三星机没有装南桥是可以上电的,在插电待机为0.10A不正常 待机芯片发烫手摸南桥反面发现电容后面发烫,直接取掉,待机芯片不烫了,
上电看可调电源电流为0000 ,这下要查51125条件 KBC3_LED_ACIN#也不亮,查1619V 30V130V 80V 170V ,可以断定芯片不工作,换上全新的待机有了0.07A,  KBC3_LED_ACIN#灯也亮了 EC晶振有波,触发电流0.40A测所有电压都有,换个新的南桥做上去,上电没有改变还是0.40A 这下要查南桥的工作条件 供电 时钟 复位 先供电 P1.5V P5.0VAUX P3.3V/-AUX P1.05V P5V P3.3V P1.5V都有,RTC晶振有当测晶振时手碰到晶振电流跑上去了,来回试了几下还是一样的,RTC供电正常, 时钟也有, RTC复位,没有元件号下个点位图查了下CHP3_RTCRST#如图 先找到R108这个电阻发现板上没有被上家取了,难怪不上电,直接连线,电流跑上去了,接屏亮机了。

补充内容 (2013-10-30 10:15):
后来开机白屏为屏坏了,屏为HANN STAR ,
给主控芯片供电 保险也坏了 ,换了保险和主控芯片, 成功修复屏。

加我为好友啊

网友:
这技术没得说啊,思路也清晰,好文章

网友:
别人处理过的板子相对修起来 麻烦

网友:
LZ很厉害。什么时候我也可以达到这个就好了

网友A:
三星二修机 最怕人为故障 没元件号 还好有点位图不然这机修好的机率不是很大 动的地方多

网友B: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楼主功力高深啊,但是我想问一下,没有南桥也可以上电吗?不是开机电路都是需要南桥的参与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楼主功力高深啊,但是我想问一下,没有南桥也可以上电吗?不是开机电路都是需要南桥的 ...

EC不同 厂家设计不同 三星机大部分不需要南桥开启电压的

网友:
三星机是不是有这个特色啊,没有南桥参与也能上电,楼主功力了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不同 厂家设计不同 三星机大部分不需要南桥开启电压的

感谢指导,膜拜一下

网友(点评):
很简单,你打开 R467图纸 看PWM电路就明白了,不要我多说了,也没时间

网友:
我要是有这么详细的思路就好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二修机 最怕人为故障 没元件号 还好有点位图不然这机修好的机率不是很大 动的地方多

亮哥,幸亏你接了,不然直接退机了,呵呵这种机子也只有你能修好了,好复杂啊

网友:
楼主思路太清晰了,我要向你看齐……立正,向楼主看齐!!!

网友:
看的你写的帖子   很精彩,有收获,想想自己现在什么也不是得加把劲了

网友:
思路一点不乱,功底深厚呀。

网友C:
撸主威武,我也有个三星的 电流0.4几,电压都出来了,明天也 得查查这几个RST信号

网友:
三星机很好修的,问题不多的,你这查南桥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撸主威武,我也有个三星的 电流0.4几,电压都出来了,明天也 得查查这几个RST信号

已经搞定了 也是那个电容坏了,谢谢

网友(点评):
怎么感谢我

网友:
去掉桥与做上桥触发电流一样考虑南桥工作条件此思路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