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1欧姆的电阻开路用多大的代换?

楼主(2013-10-29):
ATX电源辅助电源开关管附近1欧姆的电阻开路用多大的代换?可以用1.2欧姆的代换吗 ?

网友:
可以代换。

网友:
不客气,祝你成功

网友:
可以,但不能相差太大,像电流取样电阻。

网友:
完全没问题,才相差0.2欧,有时万用表误差都不止这一点

网友(2015-05-01):
可以代换,相差不大

网友:
楼主1欧的电阻是用在电路何处的?

网友:
是用在管子E\S和地之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