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开机电流只有0.4屏不亮维修一例

楼主(2013-10-29):
机器型号:三星R467
机器板号:BA92-05850B
故障现象:开机有0.4A的电流,屏幕无显示。
维修经过:修了好多年的显示器液晶显示器,初学笔记本维修,接到本机无从下手,还好有咱迅维哦。首先在论坛查看搜索这个故障,搜出来好多的帖子,有的说是显卡坏了,有的说是南桥故障,还有的说是通病:南桥背后的小电容有短路的,拆掉就好。
有了一些思路咱拆机吧,拆开的过程中发现已经拆过了好多螺丝都没上,心里凉了半截:肯定修烂了,拆下后查看还好没怎么动过,按照论坛搜索的帖子提示,揭掉硬盘下的黑隔离膜,在放大镜下仔细查看,没有发现有发霉的小电容,用表粗测也没发现有强短路的电容。通电开机还是显示0.4A,用手触摸南桥周围的黑长的晶振,电流可升至1.02A几分钟后风扇开始转动,插外接显示器没有画面显示。论坛11年的论坛帖也有几张照片提示电容的位置,但是没有明显的坐标位置,图像模糊,随手胡乱拆了几个电流还是0.4A。论坛上的板号都是BA41-01131A,而我的板号是BA92-05850B,莫非我的板子不符?哎
   最后经过几张照片的对比确定了这几个电容的位置(附图有标注),去掉这几个电容后,开机电流升至0.7A多,插上外接显示器,板子点亮成功。现在将清晰的电容点位给新手们标出来!
   这个旧话重提的低营养的帖子高手看了别拍砖啊~~~
   这是第一台维修的笔记本,感谢前辈们的帖子,感谢迅维论坛。
下一步报迅维的学习班,买一台360T,从头开始好好学一学笔记本的维修!

网友:
不错,讲得很好

网友:
LZ写的很好,很清析,看了就明白,给个好评,5分!

网友:
待机电流是不是0.08a

网友A:
完全是凭别人的经验修啊……

网友:
rtcrst#电容,通病 ,修好几台

网友:
这个机器的电容老问题,有时间我也想去基地看看怎么样

网友B:
话说一修哥很菜啊,这种机子明显是送钱的哈

网友C:
电容短路?是CPU下面的吧?

网友:
这机器就是这通病

网友:
这些电容为什么容易漏电?

网友:
RTC  电路 电容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开机电流,不是待机,开机后指示灯亮,电流0.4A。

那个电容坏,一般待机时候的电流是0.08-0.1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短路?是CPU下面的吧?

桥下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一修哥很菜啊,这种机子明显是送钱的哈

是  是,我承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是凭别人的经验修啊……

的确是这样,所以才看到论坛的强大和交流的必要。

网友:
这个机器是通病把

网友:
那个电容的问题不是0.18左右吗。

网友:
寻味培训要多少钱啊

网友:
提供的资料太少了

网友:
通病  养了不少人呀

网友:
我也有一个 电流也是0.4几 只换了一个电容   明天上班了把4个电容都拆了试试看吧 ,OK了在上来

网友D:
没问题,肯定会好,祝你成功,好了告诉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问题,肯定会好,祝你成功,好了告诉我啊

已经搞定了 谢谢哈

网友E:
三星只要是这样设计的都有着通病  不用拆机都开搞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星只要是这样设计的都有着通病  不用拆机都开搞定的

你好,又遇到一款三星的,Q308,打开电源指示灯亮,屏不亮,风扇转,南桥烫,电流0.85A,高手给指点一下呗。

网友:
硬盘下面的电容问题,但是有时候根本量不到短路的,也是坏的

网友:
这个觉得没必要在发了吧  论坛上不知道发了多少篇这样的帖子了

网友:
修多了,电脑修起来就顺利了

网友:
通病,还是要自己修出来,不能老看论坛的前辈的

网友:
修到这种问题,就是送钱给你的

网友(2013-11-29):
正解
很经典但很实用的资料
以前碰到的是待机电流大
没想到触发后不显也是这里的关系

网友:
虽然大家都知道,但是你这个图片拍的是可以的,让不知道的人都知道了。

网友:
经典维修呀。顶起来。

网友:
什么时候给我遇到这种问题的机子啊,还没遇到一台啊,唉!!!

网友:
塑料贴纸惹的祸 !  此处有硬盘,发热,时间长了容易引起电容不良

网友:
我刚好遇到此机型,换了电容后,电流到0.3就不走了。换了几颗也不行。

网友:
写的精典。。。学习学习

网友:
这是什么理论啊,不理解。

网友(2014-01-19):
不知道我这种情况是不是南桥的问题呢?待机电压0.01,开机电压0.35左右不动了.压南桥无用,摸南桥边上的晶振无反应机器原本可以安全模式下进系统,正常启动无法进系统,装系统进去后就关机,然后就一直进不了系统.最初解决办法清理灰尘----无果(确实灰尘多,但清理后一样准备进系统时就关机),然后把内存拆下来只留一根,好了.现在一直点不亮了.........

网友:
这个情况是什么情况啊,搜到的问题我都去测了测,没解决呢.求解啊.

网友:
来迅维我也见识了很多在公司学习不到的知识 谢谢楼主 感谢大家

网友:
要不就是客户自己拆过,要不就是上一下菜的不行。

网友:
不错 学习了啊 楼主 比我强多了

网友:
一修是干啥的啊  这是通病了  呵呵

网友:
关于这个帖子我好像以前在哪见过,三星的主板让我休的蛋疼啊!

网友(2014-02-23):
以为是什么新的故障呢,还是通病呀。

网友:
还以为有什么新大陆,结果现实很骨感

网友:
楼主真运气呀   技术比你的上家好   呵呵

网友:
这个总是还是很好修的,我都修了好多台了,

网友F:
  晶振要不要换  我的也是 一模一样 现在 还是没显示 南桥电容都去掉了 就晶振没换 手触摸能到1.02A 没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晶振要不要换  我的也是 一模一样 现在 还是没显示 南桥电容都去掉了 就晶振没换 手触摸能到1.02A 没显示

不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
嗯,这种帖子应该感谢感谢。

网友F:
  我修好了 晶振换了 大电容换了 南桥后面的电容去掉   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修好了 晶振换了 大电容换了 南桥后面的电容去掉   折腾

祝贺你,其实这个机器通病特征很明显呢,

网友:
  这机器估计就这些毛病了

网友G(2014-05-11):
看了 之后马上就干好一台谢谢了

网友:
背后的电容就是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了 之后马上就干好一台谢谢了

祝贺你,通病必然是少数的,还得自己好好学,会分析,我也正在远程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