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修同行E420维修

楼主(2013-10-29):
机器型号:THINKPAD E420 版号:LLW-1
故障点不亮

     因为离开淮安一段时间了,朋友将机器送给电子市场A家维修未果,然后B C,家  宣布死亡换板,最后转手XX家 维修2个月之多,依旧没有结果,刚好我回来,说让我看看还有希望没!

接手让小弟拆机,看到板子的时候我震惊了,我和我小伙伴基友们惊呆了,屌炸天了,!声卡芯片有了飞行的翅膀 不翼而飞了,其他就不说了,哎哟我去 下班明天继续修~

板子已经满目沧桑 待机0.013 无短路 触发电流一路小跑 到1.3A 小跳一下到1.4A,接个DDR3内存卡 SLK 居然有动作 ,激动ING 狂插内存故障 依旧一样,

  果断刷BIOS 激动ING 电流一路欢快,亮了*脏话*,是外接亮了,!内屏屏幕已经挂了

供电正常。  什么BL开启 LCDVDD  这样肯定木有的, 因为 34 35脚 0V 都是3.3V 经过2.2K电阻上拉的。 接上屏线后34 1V 35 0V ,基于I2C总线 同行直接0欧姆电阻短接,3.3V出来 。 我换回2.2K电阻得出上面的数据,检查屏线也坏的!定了新屏线回来。当然这个是没有用的,换屏线同行早8年就换了,只是他把原来的屏线弄断了,继续修,按照常规思路直接干显卡,显卡满目沧桑了,我就不说了,当然我也不会去杀显卡。E420 采用HM65 PCH,故而显卡只起到了渲染的作用。由PCH去读取屏信息。并且传输LVDS ,I2C没有读取到屏信息自然就不好有开启 LCDVDD这样信号~~~

为了更加明确HM65故障 打 34 35二极体值 ,一个435 一个17 明显PCH挂了。 订货ING

2天后到货 上BGA,亮机

很明显看得出来 屏幕偏绿色,  LVDS 有一组短路 依旧还是PCH的问题,由于此机是同行 的好朋友的机器! 毕竟2个月了
得知之前是打架 摔坏的,屏幕挂了的,最初能外接OK,这样他能给朋友一个交代,我也报了风险可能最后点不亮~

最后同意维修~, 。维修ING

仅以此贴 告诫维修同行 HM55   之后  经验级维修大神  该学习了~、、

网友:
那个34.35阻止你是在那打出来的 34.35在哪里怎样判断PCH坏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我看你的帖子为什么右面有一些字显示不出来呀,看不全,是不是你没编辑好呀,谢谢了

网友:
  楼主 V5啊   想到是桥的问题   基础真好。。。  小弟刚学笔记本维修  能不能给点建议?

网友:
  楼主V5啊   能想到是桥的问题    小弟刚学笔记本维修3个月  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难道上家上家AND上家连编程器都没有啊。。。

网友:
感觉有点假样的?

网友:
HM65的桥能够检查屏的信息,还能够用来传输显示信号,这些还真是不清楚,楼主你是杂知道的呢,真是历害呀,要是真的到我这儿 我也只能想到是显卡了,上回修到一个E520的  也是HM65的   没网,手摆上去的,板子还爱变形,好不容易把桥打上去了,结果也是有背光不显,就做了显卡,做完后就连背光也不出了,都不跑码了,现在也在那儿搁着呢,看来也有可能是HM65还是没搞好,也没网都不想再摆了,,。。。

网友:
HM65与HM55差别那么大吗,HM65读取屏信息,显卡成摆设啦,我是长见识了么

网友:
呵呵!高手高手

网友:
楼主耐心让人佩服,都修了这么多家了不怕别动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