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L-IQ45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3-10-29):
联想L-IQ45主板不开机,之前因为电源问题烧了I/O和RT9199芯片,换了以后有个问题就是第一次开机点不亮第二次开机就行了,还有重启断电,用了几个小时关机就开不了机,开机针没有电压

网友:
重点检查开机电路。

网友:
看看哪里有木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