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机子,装系统后进不去WINXP,

楼主(2013-10-29):
如题,有个机子装系统时进不去系统。停在xp进度条上不动。安全模式启动发现停在DRVMAIN.SDB上。用U盘启动,不能启动PE。内存换了也是不行。求高手指导。谢谢了!

网友:
把外置的东西拔了,光驱什么的试试看

网友:
用光盘启动,重新装个系统试试啊……

网友:
那用光驱试试,现在的电脑一般都不带光驱的,实在不行接个外接光驱

网友:
硬件不会出毛病吧,朋友的机子,白帮忙的。坏了可是说不清。

网友:
把光驱拔掉,很多机器都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卡屏,把硬盘光驱等外设去掉再测试。卡屏的话网卡、声卡、IO、南桥等的问题

网友:
拔掉所有外设, 硬盘线换掉,硬盘拔掉等等排除法

网友:
楼主可以把硬盘拿下来挂到好的机器上扫描下看看硬盘是否出现坏道。

网友:
最小化进PE试试,最大可能硬盘挂了

网友:
最小系统法能开机不?

网友:
一般硬盘问题最大,其次数据线,你可以把所有外设都去掉,用u盘进pe。不可以进主板问题,可以进再加硬盘进pe试试,不可以进,就是硬盘问题。一个一个加上去,加到什么设备出问题,就是这个设备有问题。这个其实最好排除了。

网友:
楼主,先把主板脱出来。在到外面用个光主板试一下.U盘插上去看可以加载进去不。如果不行那就证明主板问题到主板上面去找。如果加载进去了就是其他问题。我也有时候出现这样的 情况。我的一般是硬盘坏了。跟光驱。和USB插口问题。你先把自己思路理清.其实这种问题你自己就可以慢慢理清的。

网友:
重刷BIOS试试

网友:
检查后发现,插上USB以后就不能启动。拔下USB,就行。其实就是板子的USB模块有点问题,也不是坏。我的能力也就到这了。进了系统之后再插上USB就行了。高手解释一下应该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拿到别的机子上GHOST,再不行换硬盘线,去外设,再不行估计硬盘有问题

网友:
已经解决了。谢谢了

网友:
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
这种情况 一般硬盘出问题了

网友:
用系统最小法和排出法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