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400无背光,换过线和升压条还是一样

楼主(2013-10-29):
求解,主板接口的保险正常,升压条上保险18V输入,不知正常否,会不会是屏哟!修过这个机器的朋友指导一下了!背光开启信号不接升压条时有3V左右,接上就降低了!不会是主板有问题吧
无背光

网友:
只断开升压板背光开启信号与主板的连接,把屏供电的3.3V接个电阻 1K-4.7K,到升压板的开启信号处,开机看是否亮,不亮的话,升压板坏的

网友:
那是背光开启信号被拉低的问题吗……

网友:
检查一下屏线到高压板供电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可以换块屏试试,不行的话查一下主板上的屏线供电
电路

网友:
放生了,亏点运费

网友:
是LED带尾巴的屏吗?上电时屏下方的指示灯亮没?这款好多是通病。

网友:
没遇到过 学习备用

网友:
测下升压条的亮度电压下是否正常

网友:
主板上保险量量

网友:
查下LID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