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g开机电流0.22没有CPU电压

楼主(2013-10-29):
待机0.01A,触发上电到0.25,测CPU电压没出来,CPU供电芯片ISL6262。测主供电VIN19V,VDD正常有5.1V,VR_ON为3.3V.   PGD_IN这个信号此板没用到,是EC发出的,DPRSLPVR  0V  芯片已更换过还是一样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
你把那个大电容改下试下,

网友:
PGID#P这个不用管,电阻没装,查VID组合,PVCC,3.3V的供电

网友:
我有限制一样的电脑 一样的问题 查不出了  头疼啊!

网友:
有没的大电熔?

网友:
这个先查有没大电容,

网友:
没有电容就查工作条件

网友:
大电容会引起的,说不定楼主已经搞定了

网友:
先并一个2200UF的电容在NEC大电容上,能上电流就换NEC电容,亲!

网友(2013-12-12):
pvcc 我量了,5.5v 对吗?

网友:
可以换下电容,管啊,这些有时候回坏的

网友:
如果还是不行,可以再换一个芯片,也许买来的是坏的

网友:
加焊一下CPU电源管理芯片ISL6262即可

网友:
NEC 大电容

网友:
撬开NEC的大电容,看看四边有没有发黄发黑,这个坏的可能性非常大。找220,330的电容4个代换

网友:
直接把大电容给拆了。。。这个机子都为通病来的啦。

网友:
也同意也整大电容。。NEC那个比较影响,,有时候是出来保护关闭了。

网友:
把CPU后的NEC电容换了就OK了。。我刚搞定

网友:
我有限制一样的电脑

网友:
换大电熔,换了你就可以收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