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华硕K42JR R:3.2 这个芯片用什么替换

楼主(2013-10-29):
华硕K42JR   R:3.2  版本  ,因为没有图纸不知道这个芯片用什么替换   只有点位图,查到点位是PU8101  ,  是不是待机芯片??

网友:
是待机芯片,可以尝试下用TPS51125代换

网友:
芯片型号是:RT8205CGQW

网友:
好东西啊  我也想制作

天意wx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天意wx -6 严禁灌水

网友:
型号是RT8205C 不能用51125代换 因为18脚不一样

网友(点评):
那用什么型号的芯片替换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