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5000开机没有CPU电压

楼主(2013-10-29):
待机0.01A,触发上电到0.25,测CPU电压没出来,CPU供电芯片ISL6262。测主供电VIN19V,VDD,VR_ON为3.3V.   PGD_IN这个信号此板没用到,是EC发出的,芯片已更换过还是一样请高手给个建议接下来怎么修。。谢谢了

网友:
有很多条件的, 供电正常 开启信号正常 剩下不一定就是芯片本身的问题了 再查下芯片周边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