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30 掉电,搞到头大

楼主(2013-10-29):
接到个DELL N4030 的本本,本来是机子键盘进水,还可以开机的,我放在一个大箱子里用吹风机在底下吹,没有直接吹,因为之前也这么搞过,也没多想,第二天冷却后也还可以用,本来也没什么事,结果有人送来个G470的本,0.4掉电,看到论坛里大家都说像这种情况一般是CPU坏了,但手头没二代I3的U,想用一代的U试试看,结果就拆了N4030,悲剧就来了,换了CPU再装回去,开机掉电,心中那个悔啊,怕是G470的主板有问题连N4030的U(I3 380M)也给烧了,于是到网上翻了一块P4600的U来,今天到货一试,还是掉电,没办法,拆下主板,一点点按时序查,一直查到CPU供电,其他的电压好像在我测的时候都有,CPU供电只有0.75左右,供电芯片为ISL62822,16脚5V,17脚20V,25脚5V,vr_on:3.3v,实在没头序了,请大家帮帮忙,
以下是掉电,上电,掉电,上电的电流
我看到有的朋友说断开PM_PWROK测试,请教下大家是怎么断的,割线吗?

补充:C壳有些变形,两边往上翘。

网友:
你摸一下,cpu是不是秒烫,这个进水的主板可能屡烧cpu。我现在也在修一台联想的进水笔记本,客户的U挂了,我的U放上去,也挂了。假负载cpu电压是1.5V 正常,装上cpu后,是1.2v,不知道为什么会烧cpu,考虑先上 MOS管。

网友:
先用你的坏U把CPU供电修出来,示波器打上下管波形都OK了,再上好的CPU,铁壳的管一般上管爱坏

网友:
烧CPU,我以前也是的,进水的板子碰都不敢碰,

网友:
有没有示波器看看CPU供电的高低管波形???

网友:
一代的U和二代的U是不通用的,二代与三代的,可以代用,要主板BIOS支持,进水的板子最好在烤箱了烤4个小时在试

网友:
我有次拿一代的U上二代的机器 ,结果板子坏了 ,没修起来

网友:
对扳子上所有的供电,加助焊膏加焊一边

网友:
可能我说的不够清楚,在拆DELL之前,那个机器我都用过了,好好的,一点问题没有,只是把CPU拆到别的机器上用了一下装了回去,就掉电了,现在我买了个CPU,试过了,还是掉电,

网友:
倒霉呀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纠结的机器故障啊

网友:
楼主真厉害啊      发那么多可调电源的图片    。。。。。

网友:
建议看一下上下管,EC,CPU供电芯片!

网友:
一代CPU不可以代用二代的上去的,上去就烧主板轻的是烧掉62822重的话就不好说了,, 明显电压降到了0.75这根本达不到CPU 0.9V的工作电压 可以判定CPU挂了,,你好彩了 I3-380不是很贵买一块吧 还有就是铁盖的MOS管你拆下6721这个小铁管下来量下是不是正常的 两组铁管里面最容易烧掉小体积这种~~

网友:
这个电源看上去不错哦。我来搜搜

网友:
你的CPU拿在别的主板上试机时能点亮吗?是正常的吗?

网友:
最新折腾进展:我终于还是用了割线法割掉了PM_PWROK,结果电流稳定在0.6,此时测CPU供电正常,IMVP_PWRGD出来了3.3V,但有点让我怀疑又不肯定的是CK_PWRGD,这个只有1.2V,请问是正常的吗?测过的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真的出鬼了,Ck_PWRGD搞好了,还是掉电,断开PM_PWROK不掉了,上电到0.62,还是仔细测了一遍了,确定没问题,但一接上PM_PWROK就不行了,马上掉

网友:
不得不又重新UP上来了,我重新交换了一块主板,还是掉电,跟之前一样的故障,以为是两块CPU都坏了,又订了一块,换上去故障还是一模一样的,求大神指点一下啊,
上电待机0.016,换开关触发到0.183掉,然后电流往上升一点,再掉电,再升,一直升到0.6左右,又掉到0.084,过程反复。

怕主换来的主板有问题,又发回去了,可卖家说在他那好好的,电源小板也换了,还是掉电,请大家一定帮帮忙。

网友:
I3 一代用P6100,P6200可以直接代换,你用P4600我就不知道行不行了,最好找个原型号CPU,或者把CPU在别的可靠的地方测试下好坏。

网友:
你买回来的CPU要放在好的机器试过没问题再拿来试。说不定淘宝上淘回来的CPU有问题。

网友:
楼主高啊 一代U上二代板子 不烧才怪

网友:
好像g470,不出cpu电压也不是cpu坏啊,楼主别纠结在这里,我记得G470有同病是,ISL62822坏啊,加焊下

网友:
我现在修一台也是掉电。
用客户的电源或者单用电池,进系统一半就会自动掉电,有时自动关机。
但用可调电源,居然没事,可以正常进系统使用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台 DELL N4030 客户 也是说 掉电 可是在我手里 一直没掉 就主板温度高了点

网友:
要弄疯哦 这种情况 郁闷了 。。。。。客户要找麻烦的哦

网友:
你这个越搞越大了

网友:
这真是少见的问题啊 一个个试下吧

网友:
还是上来说明一下最后结果吧,就是一个N4030的电源小板坏了,我从淘宝上拍的小板也是坏的,因为看见故障一样的所以就误判了,

网友:
修好了再试,不然就会后悔

网友:
此时此刻 楼主的心情啊,说起都是累啊了。 进水的机器就是不好说的啊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维修技术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进水的机器真不好修,有一台我修了2天还是没修出来

网友:
真好折腾,楼主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值得学习,不过这也给我们提醒了,以后不能这么做哦

网友:
如果爱烧CPU那的检测一下反馈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2013-12-11):
遇到一个 也是掉电 不过 能开机 开一会掉电 掉了不能触发

网友(2014-07-01):
哎。慢慢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