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25M晶振一脚12V,一脚没电压,正常么,求助

楼主(2013-10-29):
主板上25M晶振一脚12V,一脚没电压,正常么,求助

网友:
果断不正常!

网友:
不是吧 没有遇到过

网友:
12v??1.2v???

网友:
不正常,两边都应该有电压,而且电压还不能一样,有压差!

网友(2014-11-11):
不正常,晶振引脚不能一边没电一边有电,而且电压不能那么高,芯片坏了

网友:
你确定是12V吗???1.2V吧!!!2个脚都应该有的,剩下的2个脚是接地的

网友:
这么高的电压,估计芯片已坏了 。

网友:
实在是不正常啊

网友:
不可能吧!!这么大电压???

网友:
应该是1.2吧,两边会有点压差  0.2左右

网友:
朋友的你的表有问题吧  绝对不正常

网友:
你这电压也太大了吧

网友:
一边 都没电压了,那肯定不正常啊

网友(2020-05-05):
电压不正常,一般差0.3伏。1.4伏,1.7伏

网友:
1.2V和0V吧,这个压差不正常

网友:
晶振两个脚都没有那么高电压的,0.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