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板维修求助!!

楼主(2013-10-29):
原电源板 无12V 5V输出,发现DAP8A损坏,我没有这个模块,就找了个1200AP40直接代换,换上后发现不接VGA信号的情况下,能正常出现“无信号提示”,但是接上VGA信号后,就听见电源板“吱吱”异响,拔掉VGA线后正常,是不能代换吗?

排除驱动板故障,因为已经换新的测试,一样。

网友:
不能直接代换的,1200  6脚没有持续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