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2210HC

楼主(2013-10-29):
今收到一台DELL E2210HC的显示器,客户说是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开不了,开机能显示半分钟左右,就自动关机,然后再按开关没反应,心想这问题应该不大,于是客户走了,拆机,上电,5V  14V正常,也没有见板子上电容有坏的现象,应该不是电源板的问题,于是在驱动板上测了半天也没见到哪里有问题,以为是程序上的有问题,就刷了个同型号板的程序进去,问题还是一样,于是放下吃饭,下午睡了个午觉,精神抖擞再来慢慢查驱动板,查来查去查到5V转1.8V的场管,量1.8V有微微的跳动,1.8-1.9左右跳,想会不会是因为这点有问题,于是在旧板上拆了一个1117 1.8V的稳压管换上,量了一下没跳,上机测了一天没出现原来的问题,到此问题解决,我也是刚进入维修界3个多月,高手就不要笑小弟了。

网友:
恩,恩,不错,多发贴,

网友:
恩,学习学习。以后会用得到

网友:
同是菜鸟!向你学习!不过应该把驱动板也拍下来!

网友:
下来试试看

网友(2013-11-28):
应该先加焊一下试一试

网友:
我的这个原先是不开机,指示灯蓝色,按开关无动作,后查1.8V稳压块不良,换掉正常,连续拷机一天正常,后放置一晚上再试,又是不开机,后又把电容换掉(驱动板上的3个小电容换掉好了),又放了一晚上再试,能开机,但是接上信号线花屏一下就正常了!各位,帮我判断一下是哪的故障?

网友:
三个多月?11年注册的?

网友:
今日修到一台显示器,故障电源灯常亮,电源板电压正常,换1117正常

网友:
驱动板上的电容 也是要换的

网友(2014-01-10):
正好有一台这个问题。  我试试

网友:
学习高手的经验。

网友:
1117是不是虚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