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OS管的相关知识,大家都可以来发表点意见。

楼主(2013-10-29):
老是搞不懂MOS管有什么作用,求几个关于MOS管的实用电路图,最好电路中只包含电池和MOS管(简单最好懂),先谢谢了!

网友:
我也求呀,鄙人也是个电路盲。各种元器件即使认识也不知道怎么用,敢求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
MOS管主要起开关作用,只需要记着:N沟道  G极电压越高D-S导通越强 P沟道  G极电压越低D-S导通越强。正面看1、2、3脚对应的是G、D、S极   S极控制着D-S的通断

网友:
MOS管一般又叫场效应管,与二极管和三极管不同,二极管只能通过正向电流,反向截止,不能控制,三极管通俗讲就是小电流放大成受控的大电流,MOS管是小电压控制电流的,MOS管的输入电阻极大,兆欧级的,容易驱动,但是价格比三极管要高,一般适用于需要小电压控制大电流的情况,电磁炉里一般就是用的20A或者25A的场效应管。

网友:
我看见MOS管 就心烦 每次都弄混

网友:
在主板电路中用的比较多的就是N沟道场管,一般在PWM电路中作开关用,我只需要理解它的工作条件就行了。呵呵,N沟道场管,高电平导通,低电平截止,G极电压大于S极2V左右开始导通,G极电压达到4.5V时饱和导通。

网友:
MOS管在笔记本上有开关作用、隔离作用、电压转换
具体说起来有点麻烦,多看看书吧

网友:
mos管 跟场效应管一样的吧。。。。

网友:
MOS管分两种,N和P沟道,一般有两种状态,截止、导通。作用等同开关!

网友:
三极管控制电流  mos管控制电压

网友:
这个我也经常搞不懂啊,感觉很模糊,理解也比较晕晕的。

网友:
现在三极管,场管,可控硅怎么都一样的封装,有时真的分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