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航嘉电源短接绿地线,风扇不转,测其它几脚输出电压均为0

楼主(2013-10-29):
(无正文)

网友:
看看电容有没有固的

网友:
电源我们一般不修,危险

网友:
ATX电源不好修,换吧

网友:
现在电源很便宜,可以直接换啊。

网友A:
换电源是生易,修电源是技术。
想换电源的不来这里,要修电源的来学技术。

网友:
先检查电源有没有5VSB。
没有5VSB的话,就打开电源,检查保险,整流桥,300V,大电容,把300V修好,再把5VSB修好。
再检查开关管,主控PWM,输出整流管,输出电容。。。

同意!
正解!

网友:
7楼正解,按这个思路来~~

网友:
修电源不好搞,小心电击

网友:
一般不修,修也是修较好的电源,

网友:
这个修是没什么大必要了,不过,能修,这确实是个技术

网友:
首先一点要做好安全措施,去买个60W的白炽灯,然后用个灯座,引出2根线,把他接在你电源的保险管的两端,先把保险管去掉,不管他烧了没烧,先去掉保险管,接上灯泡,插上电源,看看灯泡啥情况
1、灯泡亮以下就灭,可以推断高压部分没有问题,
2、灯泡不亮,高压部分有问题
3、灯泡常亮不灭,高压部分短路!

网友:
板子上任何一个元件都有坏得可能,修修练习技术

网友B:
首先一点要做好安全措施,去买个60W的白炽灯,然后用个灯座,引出2根线,把他接在你电源的保险管的两端,先把保险管去掉,不管他烧了没烧,先去掉保险管,接上灯泡,插上电源,看看灯泡啥情况
2、灯泡不亮,高压部分有问题
~~~~~~~~~~~~~~~~~~~~~~~~~~~~~~~~~~~~~
2 灯泡不亮 高压有问题,一般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一点要做好安全措施,去买个60W的白炽灯,然后用个灯座,引出2根线,把他接在你电源的保险管的两端, ...

灯泡不亮,首先测大电容两端电压,看看均压电阻有无开路

网友:
7#正解,风扇不转说明可能断路,应该是保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电源是生易,修电源是技术。
想换电源的不来这里,要修电源的来学技术。

这话说的没错,想换电源的不来这里(简单容易),要修电源的来学技术(修的是技术)。

网友:
电源不好修吧

网友C:
航嘉电源不通电是航嘉的通病:有个16v电容鼓包 换了就ok了 我修好很多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修电源也是技术,可以学些思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航嘉电源不通电是航嘉的通病:有个16v电容鼓包 换了就ok了 我修好很多都是这个问题

是不是1000uf16v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1000uf16v的那个?

给紫5v滤波的那个长电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均压电阻是哪个

均压电阻 就是接在大电容正负极的一个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均压电阻 就是接在大电容正负极的一个电阻

是不是只有一个?我这上面是270k的,与一个大电容并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只有一个?我这上面是270k的,与一个大电容并联的

怎么会一个啊,2个大电容,就应该有2个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