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PLUS R2.0点开关风扇转一下就停,不断的重复,是BIOS问题吗

楼主(2013-10-29):
华硕P8H61-M LX3 PLUS R2.0点开关风扇转一下就停,不断的重复,是BIOS问题吗

网友A:
刷BIOS和量下内存电压试下

网友:
这些板无复位或不跑码都会重启,先测各大供电 时钟 复位信号。

网友B:
这么新的板子 楼主都可以修了

网友:
谢版主的关注,已经修好了。。是BIOS的问题。。。这个真的有点想不明白。。为什么BIOS也会影响硬启动的,刚开始还以为是短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新的板子 楼主都可以修了

嗯。。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和量下内存电压试下

已修复,是BISO的问题

网友C:
你是不是刷的BIOS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刷的BIOS啊。

嗯。。刷了BIOS可以了

网友D:
BIOS是个很神奇的东东!有复位不跑码、跑乱码先刷BIOS。

网友E:
引用 网友D:
BIOS是个很神奇的东东!有复位不跑码、跑乱码先刷BIOS。

嗯。。。而且这个BIOS是8M的。。靠。。。挺大的

网友:
给点思路啊 怎么判断出来的

网友:
可能新款主板BIOS就是这样吧,老款的主板,BIOS芯片拆下都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F:
我想问一下楼主,你的板子ATX红5V对地阻值是多少呢,我这有一块也是一样的板子,REV1.0的,红5V对地是25,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网友:
难道现在新款BIOS会参与开机,只是笔记本上听说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而且这个BIOS是8M的。。靠。。。挺大的

你用的  什么样的  编程器

网友:
华硕的板子不跑吗会不断重启

网友:
华硕的 822排阻 爱坏

网友:
华硕问题多得很

网友:
刷一个试一下

网友(2013-11-28):
我这有一块也是一样,先去刷一个试一下

网友:
关注,h61主板风扇  一会转,一会停,反复,不开机

网友:
好像大厂家现在不跑码都自动关机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应该是CPU开始工作时,CPU向南桥发出寻址信号,南桥把出错的BIOS信息回给CPU,CPU检测不过又再发出寻址信号,南桥又再出错BIOS传回。。如此循环

网友:
应该是不跑码 导致板子不断的重启把

网友:
有的pciA15脚复位1.8V偏低,刷BIOS也可以修复。

网友(2016-09-06):
引用 网友F:
我想问一下楼主,你的板子ATX红5V对地阻值是多少呢,我这有一块也是一样的板子,REV1.0的,红5V对地是25, ...

问下你的板红5V对地25阻值的好了没有  是不是正常的阻值

网友:
供电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