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视频采集卡维修

楼主(2013-10-29):
   手头上有6 7片8路的视频采集卡.坏了..有两片是6802B 的视频芯片..其余的都是6805芯片.有两片是中维的采集卡也是6805芯片用的.6802B板子上都有8个视频芯片.  +个主控...6805的是4个芯片+主控...

  这个是6802B的芯片的采集卡。

  这个是6805芯片。中维601
  故障基本一样。前几个月打雷。。打雷这前还好好的。。打过雷6802B的卡8路中图像只有一个显示了。。其它7路都不亮。
我测试辫子也没问题。我又把6805给他上主机上了。。8路的。。刚装上正常但是过了几天客户对我说。又一样了。我想上次打雷损坏了6802B 卡。我给他换了一块新卡也没有打雷又一个样子了。。还是一样8路有7路不亮。只有一路亮。。我拆下来。在其它机器装上卡也只有一路亮。。应该是卡挂了。和原电脑有关。为何的。这个卡有哪位老师修过吗。。给支个招。我修下。。。。有好几片的。。都是这种情况。。。

网友:
看看卡的各引脚对地阻值!

网友:
这怎么修啊

网友:
修起来麻烦,换吧!

网友:
这个东西一般都不修
坏了直接换新的

网友:
直接换吧 大哥

网友:
主要坏的多。。我这里就有6片都是同样的毛病的。。。芯片坏了。。我发芯片换。主要是如何测试的。